三极管

楼主(2009-11-06):
图中10K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三极管应该是开关作用。串联那个电阻是限流,使三极管饱和导通。。为什么还有这个并联的电阻呢。

网友A:
今天刚好看了一个图,你的图好像不全,大概是取电压的吧...

网友B:
这个并联的电阻是防止在输入悬空时造成三极管输出出现不稳定的现象。这个电阻可称为下拉电阻,保证在无输入信号时发光二极管不发光,有输入信号时才发光。

网友C:
是下偏置电阻,保证在无输入信号时发光二极管不发光,有输入信号时才发光

网友D:
3、4楼说的对!如果你的控制信号能保证始终有,那么这个电阻可以省略!

楼主:
它没有那个电阻,悬空时候,三极管本来不就是截止吗。没有信号时,它就不会发光阿

网友D:
干扰信号随时会出现的。

网友E:
防止干扰信号

网友F:
领教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