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n驱动器代替485驱动器可行吗?

楼主(2009-11-06):
自己研究了下数据手册,感觉基本可行,只要保证串口通讯的波特率足够高,保证taj1040的TXD长时间为低的超时不超时,就应该是可以直接换的。

虽然现在用can驱动器比485驱动器还是要贵很多,但是CAN驱动器如tja1040/1050也刚3-4元而已,没多贵,所以考虑想用串口+tja1040+软件仲裁来搞通讯,比如多主机通讯,自动地址分配等,不知可不可行?

can总线的物理优势是很明显的,如距离远,速度快,允许多发送器同时发送等。

网友A:
距离行?距离远吧? 这点没有优势

CAN总线不需要软件仲裁,这是和485的区别
自动分配地址? CAN不需要地址,只有ID号,当然你可以软件人为设置地址

网友B:
窃以为CAN总线的主要优势在链路层。

单就物理收发器而言,其性价比未必适宜。

楼主:
485不是不需要仲裁,而是不可能仲裁,也没法仲裁,因为它根本不允许多个发送器同时发送,接收器也收不到自己发送的数据。

用上can驱动器,这些就都可能实现了,比如借用局域网的仲裁方式。

can总线不需要仲裁,可用多主机发发送,这个当然知道。但是有can的单片机是少数,也贵些,有串口的单片机是大多数,价格很便宜啊。

485通讯距离通常只有1-2km,且波特率已经比较低了。Can在1km时怎么也能有500Kbps吧。can最大通讯距离可达10km啊,距离怎么没有优势呢?

网友C:
CAN通信距离长是建立在链路层可靠的协议基础上的,跟收发器没关系!离开了CAN芯片(或带CAN的单片机)光一个收发器,不能叫CAN!

网友A:
CAN和485的收发器类似,差分信号,甚至电压都差不多
以上这话也可以说不对,因为CAN没有规定传输介质

还有仲裁的问题 CAN规定了部分链路层 和....

....

为什么CAN传输数量大,是因为它提高了数据的利用率

...

485需要防止数据冲突,所以采用主从方式,由主机控制数据传输节奏, 该怎么去理解这个需要仲裁不仲裁?

网友D:
用485驱动器同样可以实现软件仲裁,把RE接低电平,DE接TX的反逻辑,构造了一个“单稳态”485。

网友E:
  个人认为可以用CAN收发器。但使用时要注意一些细节,比如:

1)系统中所有的收发器都要是CAN收发器,而不能CAN收发器和RS485收发器混用;
2)像LZ所提到的,很多新的CAN收发器都有超时控制,这对于RS485的应用有点麻烦。较老的CAN收发器没有超时控制,但是特性又不佳。

楼主:
不能混用时肯定的,应为物理电平上差别是很大的。

超时控制,其实就是要限制最低波特率,波特率足够,就没有问题了。

传输介质,其实都是双绞线,但是CAN明显的在同等条件下有更好的速率和距离优势。这个仅从物理上比较,因为没Can控制器,所以丧失了Can的很多优势,但是,这些可以利用软件来弥补,比如做数据校验,检测通讯超时。

485通常是主从机模式的,但是如果能突发传送数据,多主机传送数据肯定是最好的,但是这样有可能多个节点同时发送数据而冲突,必须能检测到冲突,合理避让,重新传输数据,这个以太网的广播送数据和冲突检测机制是个很好的例子,但是物理上必须能实时监测自己发送的数据,从而可以检测到冲突,采用合理的机制,重新传输。

485芯片上看,同时打开发送器和接收器是可以的,就是发送的同时接收自己发送的数据是可以的,但是关键是,多个485芯片,同时发送是原则上时不允许的,即使允许,两个发送器同时发送的一个0,一个是1,接收器也应该确切的只能识别为其中之一,就是有一个中电平要为显性,一个要为隐性。

网友D:
DE接TX的反逻辑,构造了一个“单稳态”485,就是说发送器在发送0位的时候是真的发送0位,在发送1的时候实际是不发送的。就可以做到楼上所说的两个发送器一个是0一个是1,接收器能识别到的是0. 前提是在总线上没有发送器发送的时候逻辑值为1,这可以通过上拉和下拉电阻实现,有的485芯片在总线浮空的情况下RX端始终为1,用这样的485芯片连上拉下拉都省了。不过这种单稳态的485总线可能会影响节点数量。

楼主:
通过上拉和下拉电阻实现的方法实现自动切换的方法我知道的,现在很多廉价的232转485模块都是用的这个办法。但是这个办法不是正规办法,确实可能会影响节点数量。

刚才我也注意到有的485芯片里提到的故障保护“SP481、SP483和SP485的接收器都有故障自动保护(fail-safe)特性,该特性可以使得驱动器输出在输入悬空时为高电平状态。”利用这个特性:发送0时,真发送0,发送1时,假发送,即不发送1,而是切换到接收状态,而不发送。只是这样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通讯速率。因只要发送的数据里有01的切换,就要进行收发切换。

这样做的第一个好处是可以实现硬件收发自动切换,不用软件控制。

第二个好处是,即使发生冲突,因为所以的1的都是假发送的,总线上不会出现物理的1和0的冲突,而最多只是多个发送器在同时发送0,这个样的话,损害应该是比较小的。

网友D:
使能发送和禁止发送的切换确实需要时间,有的芯片是几十nS,看波特率大小了,这个时间对于40K以下的波特率影响不会很大。

楼主:
CSMA/CD与CSMA/CA的比较
有线局域网在MAC层的标准协议是CSMA/CD,即载波侦听多点接入/冲突检测。但由于无线产品的适配器不易检测信道是否存在冲突,因此IEEE802.11全新定义了一种新的协议,即载波侦听多点接入/冲突避免(CSMA/CA)。一方面,载波侦听查看介质是否空闲;另一方面,通过随机的时间等待,使信号冲突发生的概率减到最小,当介质被侦听到空闲时,则优先发送。不仅如此,为了使系统更加稳固,IEEE802.11还提供了带确认帧ACK的CSMA/CA协议。

传输介质不同,CSMA/CD与CSMA/CA的检测方式也不同。CSMA/CD通过电缆中电压的变化来检测,当数据发生碰撞时,电缆中的电压就会随着发生变化;而CSMA/CA采用能量检测(ED)、载波检测(CS)和能量载波混合检测三种检测信道空闲的方式。
CSMA/CD(Carrier Sense Multiple Access/Collision Derect),即载波监听多路访问/冲突检测方法是一种争用型的介质访问控制协议。它起源于美国夏威夷大学开发的ALOHA网所采用的争用型协议,并进行了改进,使之具有比ALOHA协议更高的介质利用率 .
CSMA/CD是一种分布式介质访问控制协议,网中的各个站(节点)都能独立地决定数据帧的发送与接收。每个站在发送数据帧之前,首先要进行载波监听,只有介质空闲时,才允许发送帧。这时,如果两个以上的站同时监听到介质空闲并发送帧,则会产生冲突现象,这使发送的帧都成为无效帧,发送随即宣告失败。每个站必须有能力随时检测冲突是否发生,一旦发生冲突,则应停止发送,以免介质带宽因传送无效帧而被白白浪费,然后随机延时一段时间后,再重新争用介质,重发送帧。CSMA/CD协议简单、可靠,其网络系统(如Ethernet)被广泛使用。

CSMA/CA

我们知道总线型局域网在MAC层的标准协议是CSMA/CD,即载波侦听多点接入/冲突检测(Carrier Sense Multiple Access with Collision Detection)。但由于无线产品的适配器不易检测信道是否存在冲突,因此802.11全新定义了一种新的协议,即载波侦听多点接入/避免冲撞CSMA/CA(with Collision Avoidance)。一方面,载波侦听----查看介质是否空闲;另一方面,避免冲撞----通过随机的时间等待,使信号冲突发生的概率减到最小,当介质被侦听到空闲时,优先发送。不仅如此,为了系统更加稳固,802.11还提供了带确认帧ACK的CSMA/CA。在一旦遭受其他噪声干扰,或者由于侦听失败时,信号冲突就有可能发生,而这种工作于MAC层的ACK此时能够提供快速的恢复能力。

CSMA/CD和CSMA/CA的主要差别!
CSMA/CD和CSMA/CA的主要差别对比如下:

CSMA/CD:带有冲突检测的载波侦听多路访问,发送包的同时可以检测到信道上有无冲突;

CSMA/CA:带有冲突避免的载波侦听多路访问,发送包的同时不能检测到信道上有无冲突,只能尽量‘避免’;

1.两者的传输介质不同,CSMA/CD用于总线以太,而CSMA/CA则用于无线局域网802.11b;

2.检测方式不同,CSMA/CD通过电缆中电压的变化来检测,当数据发生碰撞时,电缆中的电压就会随着发生变化;而CSMA/CA采用能量检测(ED)、载波检测(CS)和能量载波混合检测三种检测信道空闲的方式;

3.WLAN中,对某个节点来说,其刚刚发出的信号强度要远高于来自其他节点的信号强度,也就是说它自己的信号会把其他的信号给覆盖掉;

4.本节点处有冲突并不意味着在接收节点处就有冲突;

网友F:
把精力花在这个无聊的问题上面,没意思

网友G:
确实没什么意思。别人早研究过了。

网上可以搜索一篇北航《嵌入式系统和单片机...》杂志上的**:好像是“CAN总线驱动器代替RS485总线驱动器...应用实例”。
原理、电路讲得一清二楚。
如果谁想应用,看一天就可以动手了。自己琢磨?花了好多时间,完成了也没老师做的好。

楼主:
当然是觉得是有意思的事才来研究的,我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应用。
别人研究过了,别人搞清楚了,我并不知道,因为没搞明白所以才来提问讨论的。
如果我事先看到了楼上的提到的**,我自然不会无聊到还来发这个帖子。
技术的东西,本来很多东西水平高的经验丰富的人很可能早就搞清楚了,但是同样的东西更多的人还没有搞清楚,因为要用,一时又无法琢磨透,所以才会提问,请教,讨论。
如果因为某个问题,有些人在研究过了,搞清楚了,就认为没有提出的必要了,那这个所有论坛上绝大多数帖子根本就没有存在必要了。

串口+485基本都是主从模式,但是主从机模式真的就都适用所有的通讯场合吗? 串口能不能用载波侦听多路访问/冲突检测来进行通讯? 因为有这些疑问,所以才琢磨总线驱动器,琢磨串口远距离通讯如何才能进行侦听,如何在成本和性能之间取舍组合,才会考虑串口+can驱动器的通讯方法。

以前用AVR,现在用STM32,CAN在设计里也预留了,简单的通过了驱动例程。从来没有否认过can总线的优越性,但是串口再组合一个成本能够接受总线驱动器,再加上合理的通讯机制,实现远距离多主突发传送数据,真的毫无意义? 我不这样认为。

网友B:
我支持LZ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际。
仅仅因为别人做过而放弃深究,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网友H:
4楼真强悍,你怎么得出"Can在1km时怎么也能有500Kbps吧。"的结论的?

楼主:
网上查的,但是应该是太高了,1km用优质合适的线缆也刚能到50K吧。

CAN总线最大传输距离与位速率对照表
位速率 kbps       1000    500    250    125    100       50       20         10         5
最大传输距离 m    40      130    270    530    620     1300    3300    6700    10000
同时必须采用特性阻抗为120Ω的专用双绞屏蔽电缆。

网友I:
485不是不需要仲裁,而是不可能仲裁,也没法仲裁,因为它根本不允许多个发送器同时发送,接收器也收不到自己发送的数据。

用上can驱动器,这些就都可能实现了,比如借用局域网的仲裁方式。

can总线不需要仲裁,可 ...
引用 楼主:

1km 500K,那家的能够这么强

用CAN收发器代替485收发器之后,这个总线是啥总线?改进型485总线?
有点不伦不类的感觉。

网友B:
看来是多打了个0
;P
害的大家都震惊了

网友B:
用某些特殊金属,或者上光纤……那样1km下500kbps也是可能的……

网友G:
先想想别人没想过的问题才有意思。

串口+485基本都是主从模式,但是主从机模式真的就都适用所有的通讯场合吗? 串口能不能用载波侦听多路访问/冲突检测来进行通讯? 因为有这些疑问,所以才琢磨总线驱动器,琢磨串口远距离通讯如何才能进行侦听,如何在成本和性能之间取舍组合,才会考虑串口+can驱动器的通讯方法。

LZ能有灵感,不错。上述提出的所有问题,有一本书上有详细讲解,《计算机数据传输与实践》【日本】宫琦诚一著  20年前写的。

我在想:为什么中国人写不出来这么好的书?如果20年前不是日本宫琦诚一写过了,有没有可能今天由LZ写一本?——因为LZ对世界上同行的灵感和研究不敢兴趣,只感兴趣于自己独立研究。

我赞赏hotpower也有这种独立研究精神。对一个什么数学问题想了若干年,终于想出来了。“西安交大数学教授都没想出来的问题,......”后来有个教授告诉hot,20年前苏联人XX就有答案了。国际数学界称为XX定理。....当然这也没遗憾,中国有很多草根数学爱好者在业余论证世界未解数学难题,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每年都会收到来自民间的数学爱好者的研究论文,称自己第一个解决了什么什么“猜想”,以求鉴定。

为什么是日本人写的?因为日本人有一种特质:一个人的生命可能默默无闻地过去,没任何价值;还不如为一个细小的未解问题投入一生的热情和专注。——一生写了这么一本小册子,也算是无憾了。

但是他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细小的未解问题”,如果他在研究青霉素,或者现在还在论证哥德巴赫猜想,而不知道中国有个陈景润陈氏定理......

学习是首先向前人学习的。即使极聪明的人自学不也是先学书本?即使本论坛上也早就有了CAN驱动器替代485驱动器的方案。LZ自己灵感琢磨出来,并随之投入研究?

倒不如先想想别人没想通的问题:

为什么CAN系统传输距离没有RS485传输距离远?两者是什么比例关系?请证明

如果我先告诉你答案:两者传输距离至少差3倍!也就是说RS485主从访问协议(简单说8051串口异步通信方式。用术语说就免啦。)系统的传输距离比CAN(CSMA多主访问协议)系统通信距离至少远3倍。——注意看清楚谁比谁远N倍。请拿出理论证据。

否则,在这讨论CAN比485通信距离远?这种自信有什么意义?是对自己负责?

网友J:
嗯 之前我也在想这问题的
俺就觉得协议设计是最大的难题~~
要是俺有心思好好看看书就好了

网友K:
回复 楼主:
我们是武汉做仪器仪表的公司,控制使用的是ARM系统。
要求能熟练掌握对ARM芯片的编程,能应用ARM芯片进行各模块的独立设计,相互
模块间用CAN通信,仪器要求具有远程控制和诊断。
       能整套系统设计更佳。
       对学历无要求。 付出就应有收获
不知道你是否感兴趣。cjxpro@163.com

网友L(2009-12-26):
非常同意23楼的观点,我认为can采用的线与机制(显性&隐性=显性)会造成跳变到显性的边沿和跳变到隐性的边沿不一致,相当于TTL电路中的强0弱1,那么由0跳变为1的时间比由1跳变到0的时间慢,这样主机输出的阻抗是变化的,故信号传输的距离没有485的强0、强1机制传的远。

最近用FPGA做485控制,想了许多多主机的方案,决定采用这种:
1>采样时钟为波特率的16倍。
2>有一个总线空闲标志位,各节点实时跟踪总线状态(硬件完成),当总线空闲时该标志清零。
3>节点只有在总线标志空闲时才可发送数据。
4>多节点同时发送数据时有总线仲裁:
仲裁阶段数据发送的速度是波特率的一半,因为仲裁时是线与状态,为了确保距离,所以降低速度。
仲裁和can一样,非破坏性的,优先级低的节点自动退出,最后只剩一个优先级最高的节点,此时进入数据传送阶段,这时和普通的485一样,强1强0.
5>还可以考虑每10个码元加一个时钟同步。以及硬件crc效验。

呃,目前是这样想的,感觉这样的协议比can还牛啊。呵呵,见笑了。。。。。

网友B:
因为仲裁时是线与状态,为了确保距离,所以降低速度。

就冲这句就能让CAN哭鼻子了……:D
以比普通CAN控制器强N倍的资源打造的协议控制器,果然NB……不知道成本方面咋样,没玩过FPGA,不禁心痒痒了:P

有一个问题:如何区分仲裁阶段?

网友L:
这个很好区分啊,采样时钟是波特率的16倍,发送数据的前一个时钟采样总线是否空闲,如果总线被占用,就等待。。。只有总线“空闲”时才发送,这里“空闲”打引号是因为它包含两种状态,一种比较简单,是正真的空闲,发送数据不会冲突;另外一种就是两台主机“同时”发送,那么便进入仲裁。。。;然后这里的“同时”也打了引号,又是为咩呢?这里是强调并多主机并不可能完全同时,但只要在一个采样周期内即可。。。应为超过一个采样周期就是最开始说的不需要仲裁就直接判断总线为忙了。

网友L:
一句话概况一下就是:慢速抢总线,快速传输。

网友M:
单纯就速度和距离而言,我觉得可以

网友B:
回复 网友L: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这样将会产生一个问题:
1.如果总线由空闲状态转化为单个节点广播数据,那么所有节点应按照正常波特率接收;
2.如果总线由空闲状态转化为多个节点广播数据(需要仲裁),那么所有节点应按照1/2波特率接收;
于是总线状态段之后、数据段之前必须有一个发送方的波特率同步段,否则节点从空闲状态进入接收状态时无法判定是单节点发送还是多节点发送。

网友L:
1、因为冲突的非预见性,所以仲裁阶段是一必不可少的阶段。(单个节点广播数据也有仲裁阶段)
2、仲裁阶段所谓的1/2波特率相当于用2个码元来发送一个码元数据。仲裁过后的数据收发阶段是固定1/1波特率。
   只有在数据流过长的情况下才需要插入时钟同步。

网友B:
了解。
另外数据流本身可变波特率的话,对于波特率自适应的接收设备会稍微复杂一些了(最坏情况下需要一个完整帧的时间才能检测完成并同步)。

网友N:
CAN通信距离长是建立在链路层可靠的协议基础上的,跟收发器没关系!离开了CAN芯片(或带CAN的单片机)光一个收发器,不能叫CAN!
引用 网友C:

支持!

网友O(2014-09-18):
TJA1040/TJA1050/A82C250/A82C251/MCP2551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O:
TJA1040/TJA1050/A82C250/A82C251/MCP2551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可快递发货,可发样片,大量低价,绝对正品。 业务QQ:26581737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