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作用

楼主(2009-11-06):
图中两个三极管什么作用呢。是放大还是开关呢。他是汽车空调请求电路。电源是+5伏和+12伏。

网友A:
电路图好像有错误哦~

网友B:
反相、放大。

网友C:
将Q2集电极的电压箝位在DZ电压,和电源电压两种状态。

网友B:
这图画的啊两个三极管集电极都没有工作电压。

网友C:
LS:R5、R6分别为10R,可以说明是负载电阻,同时也是电压的来源。

网友B:
图被楼主偷偷地编辑过了,加了12v

网友D:
Q1导通Q2截止

网友E:
5V同步控制12V的开关。

网友F:
应该是开关电路吧

网友:
应该是开关吧 Q1和Q2只会有一个导通!!

网友G:
放大
级联!

网友H:
电平转换。

网友I:
应该是电平转换开关电路!

网友J:
一般放大都有负反馈的。。。特殊的例外;
看电阻的参数,肯定是开关电路;
当然,控制好输入端的电压,使2个三极管工作点在放大区,也可以做放大用,
不过估计电子白痴才会这样用,呵呵。。。

网友K:
应该是电平转换电路。
Q1应该是反相器

网友L(2009-12-16):
开关电路。当ina输入低电平时,前面的截至,后面的饱和导通,输出为低电平;当输入为高电平时,前面的饱和导通,后面的截至,输出为高电平。

网友M:
开关 Q1和Q2只会有一个导通

网友N:
如果两个三极管同时导通,就烧掉了.

网友O:
是开关点路

网友P:
是电平转换电路!当IN=1时,输出为0,当IN=0时,输出为1!但是输出电压是12V,输入电压应该是5V!

网友Q:
新手,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