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LCD字幕的平行移动有什么高效的处理方法

楼主(2009-11-06):
要实现LCD字幕的平行移动有什么高效的处理方法?

难道每次整屏数据在原位置右移一点再重刷一次,擦出上次留下的痕迹?关于屏幕左右边缘怎么处理?

网友A:
如果显示缓存的地址可以指定,那么才能想出办法,否则,只有整屏刷新了,个人愚见。

网友B:
首先,要看x方向坐标的最小单位是多少,是一点还是8点;
然后,还要看是否需要保留背景、是否需要保证背景正确

至于移位,倒是很小的问题

楼主:
洗碗机说的X最小单位是步进单位吧,这个看效果,最好可调的参数。

背景是单一颜色

网友B:
不是步进间隔,而是说屏的控制器的数据排列,比如是否一个直接对应横向8点

网友A:
哈哈,洗碗机!
就是问一个点对应缓存的是1bit、1byte or 3 bytes,是不是这样洗碗机同志?

楼主:
TFT  RGB 565

打算一帧一帧刷过去

网友C:
看一下屏的驱动芯片的资料,找找有没有现成的命令,

楼主:
没有这种命令

网友D:
设置起始扫描指针。

网友E:
看你用什么软件,最好的方法是用定时器,按视觉效果隔一定时间移动一次.

网友E:
如果是CE系统,交给控件处理,把控制隔一定时间移动一下就会产生这样的效果了

楼主:
一帧一帧刷的,效果不是很流畅,但是boss觉得可以。

网友F: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改屏幕左上角的起始地址,实现滚屏效果。

网友G(2009-12-26):
我要看你图像变化的快慢是否有要求

网友H: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啊,我要显示的是波形,还有背景,除了整平的刷还有别的方法不啊~~~

网友I(2010-01-25):
同意16楼

网友J:
static        U32        BitBltTestProc(HWND hwnd,U32 msg,WPARAM wParam,LPARAM lParam)
{
        static        int         i,x0,y0,inc,xx,yy;
        HDC         mem_hdc,hdc;
        RTC_TIME        time;

        char buf[128];
        RECT rc;
        COORD x,y;
        ////

        switch(msg)
        {

                case        MSG_CREATE:

                                i=0;
                                x0=0;
                                y0=0;
                                inc=1;

                                TimerCreate(hwnd,0x3000,50);

                                break;
                                ////

                case        MSG_CHAR:
                                switch(wParam)
                                {

                                        case        VK_LEFT:

                                                        GetWindowRect(hwnd,&rc);
                                                        MoveWindow(hwnd,rc.x-8,rc.y);
                                                        break;
                                                        ////

                                        case        VK_RIGHT:

                                                        GetWindowRect(hwnd,&rc);
                                                        MoveWindow(hwnd,rc.x+8,rc.y);
                                                        break;
                                                        ////

                                        case        VK_UP:

                                                        GetWindowRect(hwnd,&rc);
                                                        MoveWindow(hwnd,rc.x,rc.y-8);
                                                        break;
                                                        ////

                                        case        VK_DOWN:

                                                        GetWindowRect(hwnd,&rc);
                                                        MoveWindow(hwnd,rc.x,rc.y+8);
                                                        break;
                                                        ////

                                }
                                break;
                                ////

                case        MSG_TIMER:

                                x0+=inc;
                                if(x0>640)        inc=-1;
                                if(x0<=0)        inc=1;

                                InvalidateRect(hwnd,0,0);
                                break;
                                ////

                case        MSG_PAINT:

                                hdc=BeginPaint(hwnd);

                                mem_hdc        =CreateMemDC(1024,32);
                                FontSetSize(mem_hdc,24);
                                ClrScreen(mem_hdc,GetWindowBkColor(hwnd));

                                RTC_GetTime(&time);
                                StrPrintf(buf,"今天是:%04d年%d月%d日 * 现在时间:%02d:%02d:%02d * Task7 -> %d   ",time.Year,time.Month,time.Day,time.Hour,time.Min,time.Sec,i++);
                                TextOut(mem_hdc,150+2,8+2,RGB(20,20,20),RGB(64,00,128),buf);
                                TextOut(mem_hdc,150,8,RGB(255,200,0),RGB_TRANS,buf);

                                GetWindowRect(hwnd,&rc);
                                BitBlt(hdc,6,4,mem_hdc,x0,y0,rc.dx-(6<<1),32,0);

                                ReleaseDC(mem_hdc);

                                EndPaint(hwnd,hdc);
                                break;
                                ////
                default:        DefaultWindowProc(hwnd,msg,wParam,lParam);

        }

        return MSG_NULL;
}

/*============================================================================*/
循环左右滚屏示例

网友J:
全屏刷新,效率极低,要使用局部刷新才有实用价值.

网友K:
我做的都是framebuf是隔几帧刷一次,主要看效果和占用cpu情况。

网友L(2010-02-27):
局部刷新好像不错啊
另外,20楼的程序里面参数能解释下不??菜鸟求助

网友J:
局部刷新好像不错啊
另外,20楼的程序里面参数能解释下不??菜鸟求助
引用 网友L:

哪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