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O口通过8050三极管驱动继电器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11-06):
我用凌阳单片机IO口驱动继电器时,继电器没有动作(电路图见附件)
我把继电器改为1k电阻和发光二极管串联后可以正常控制,说明三极管没问题,但换成继电器后就没有反应了(继电器为5V输入)
如果不通过三极管,直接把图中三极管的c极(也就是继电器的一个输入端)接地,继电器是可以工作的,也就是说继电器也没问题,但接在一起后就不行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看看三极管处于哪种状态,或者量一下继电器两端的电压,应该就明白了。

网友B:
8050的放大倍数比较小,要求IO口的驱动电流足够大,检查一下积极电阻的阻值是否合适。

网友C:
楼主没有说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51系列单片机上拉能力很弱,只有几十uA,不足以驱动8050。考虑单片机I/O口加上拉电阻。
如果是上拉能力强的单片机如ATmega16等,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D:
端口配置被设置成开漏输出了.重新配置端口为输出端口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单片机是凌阳的SPCE061A,io口应该是可以驱动三极管的,因为我把继电器换成发光二极管后验证是可以工作的。另外,我现在手头没有电压表,但可以想象电压肯定不够5v,要不继电器就工作了

网友E:
可以考虑用PNP管,8550,低电平输出,继电器闭合,我一直都用这个……
用8050可以加个上拉……
有可能是管子接反了?

网友C:
  1. 单片机是凌阳的SPCE061A,io口应该是可以驱动三极管的
查查datasheet,看上拉电流有多少。另外,发光管和继电器所需要的电流可是差着数量级,不是差一点点。

楼主:
端口配置被设置成开漏输出了.重新配置端口为输出端口就没有问题了.
引用 网友D:

凌阳SPCE061A单片机只有同向输出和反向输出两种,好像不能设置是不是开漏输出
而且把继电器改为1k电阻和发光二极管串联后是可以正常工作的,说明不是三极管的驱动问题

网友D:
不知道你基极电阻取多大?一般5k以内吧.

网友F:
根据楼主所说,基本可以得出两种可能:1、5伏电压不足;2、驱动电流不足。而第一种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G:
要算一下
能驱动二极管不等于能驱动继电器
因为继电器需要的电流要大得多
一个二极管,1ma就能点亮
继电器呢?
简单计算:
Ic=放大倍数×Ib

楼主:
不知道遇到这种问题有什么解决的方案,请高手指教

网友H:
可以肯定是驱动电流不够,单片机的IO上拉一个2K以下的电阻,或者改电路。。。

楼主:
问题已解决,我用了两个三极管做驱动就行了,谢谢各位,散分了

网友I:
驱动电流不够,
1、测试一下你的单片机最大输出电流;
2、看看三极管放大倍数

网友:
这种电路你算一下电流。先在单片机datasheet中看看I/O口的IOH、IOL有多大?再看继电器工作需要多大电流,得到这两个值后,可以算出放大倍数,找一个满足要求的管子就行啦。

网友J:
把限流电阻去掉试试

网友K:
呵呵……这问题我也出现过,肯定是电流不够!!

网友L:
搞两个8050,组合成达林顿管,肯定可以,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8050便宜,多用几个也没事。

网友M:
继电器的DATASHEET要求 多高的电压才能导通工作,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是由于继电器的阻值和三极管饱和导通后的阻值太接近,造成继电器两端的电压为2.5V,继电器DATASHHEET要求4.5V才可以动作。后改成PNP结构的,解决此问题

网友N:
单片机IO加上拉电阻试试

顺便推荐一个电子**站给大家

http://home.kaifaban.cn/

网友O:
是I/O的驱动能力不够所致,建议改用8550,低电平驱动。

网友P:
用9012或9013就可以了

网友Q:
B极电阻可能大了些。另外不能用发光管在这种地方来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