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毕业就是经验少

楼主(2009-11-06):
我用的是protel 2004 ,我在画PCB布线的时候,把导线放到焊盘上以后只能拉出一点导线,再拉的话就这么也拉不出来,不过按着alt键的话能画出来,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应该是你设置的有问题吧,

网友B:
是不是周围的网络标号和这个焊盘不一样? 如果被不同网络的焊盘/线挡住去路就拉不出线了。

网友C:
是不是你走线安全距离设置的过大,在两个过孔间穿过时,不允许通过?

网友D:
有一种可能是周围有铺铜,而铺铜又给隐藏了。
将“布线冲突解决方法”的选项改为NONE吧。这样无论是什么情况都可以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