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那,开关电源如何检测?

楼主(2009-11-06):
最近公司来了五个输出为14.2V的开关电源,叫我这个菜鸟去验证它的性能,这下可怎么办呀?急求,开关电源如何检测?

欠压保护,过压保护,欠流保护,过流保护,温度保护。。。。。。。这些如何理解?
还有,完整的检测性能的话,是不是只有上面那些吗?

网友A:
在给你提供一个 最后一道工序   防震实验

网友B:
验证性试验的话,你把供应商提供的规格书中的指标测试一下就可以了。出个例行试验报告。有不明白的可以找供应商请教。

网友C:
电压精度、带载能力、发热、纹波、EMI、保护,对每个名词Google之。

网友D:
其实有些东西是需要自己去琢磨的

楼主(2009-12-28):
开关电源耐压测试通不过呀,郁闷,3500V测试的,标准是用多少测试呢?

网友E:
一般需要测试项目及需要的设备如下:
1.验证输出功率,需要电子负载;
2.输出纹波,需要100MHz以上示波器一台;
3.输出电压精度,需要比该精度高一等级的电压表一块;
4.电压调整率、负载调整率、电源转换效率,电压表及电流表,通过计算得出;
5.高温工作、低温工作,需要满足该温度控制范围的温箱;
6.启动时间,双通道示波器即可;
7.温升,接触/非接触式温度计。

楼主:
8# xiaotao_82 谢谢!好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