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R2110的问题

楼主(2009-11-06):
请教高手:
    我用的是常见的接法,问题是,HIN和LIN通入信号,3脚接15V电源,Lo有正常输出,Ho一直是高电平,这是咋回事啊?
   还有一个就是当芯片不接电源时,Vcc和Vdd接到一起,Ho有0-5V的方波信号输出,这时调节LIN和HIN信号,Ho端有变化,但是Vcc和Vdd分开时,Ho就没有信号输出了?
这又是为什么啊?

网友A:
IR2110?不熟悉

网友B:
检查一下自举电容和二极管有没有正常工作,用示波器测Ho波形时示波器的地接Ho的浮动“地”,此时示波器的地和IR2110的地要隔离。

网友C:
5#的回答很好
IR2110 采用HVIC 和闩锁抗干扰CMOS 制造工艺,DIP14 脚封装。具有独立的低端和高端输入通道;悬浮电
源采用自举电路,其高端工作电压可达500V,dv/dt=±50V/ns,15V 下静态功耗仅116mW;输出的电源端
(脚3,即功率器件的栅极驱动电压)电压范围10~20V;逻辑电源电压范围(脚9)5~15V,可方便地与
TTL,CMOS 电平相匹配,而且逻辑电源地和功率地之间允许有±5V 的偏移量;工作频率高,可达500kHz;
开通、关断延迟小,分别为120ns 和94ns;图腾柱输出峰值电流为2A。
http://soft.laogu.com/download/ir2110.pdf
IR2110 的内部结构和特点,高压侧悬浮驱动的原理和自举
看看挺好的

网友D:
6#推荐的东西不错,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