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单片机内程序运行的时候RAM空间是如何分配的?

楼主(2009-11-06):
单片机程序运行的时候,内部RAM是如果分配管理的,data值由哪些部分组成?

网友A:
分配应该是与你选择的编译模式有关吧

网友B:
2#说得对,看下编译器的手册,再打开最后产生的分配对照表仔细对照源程序,仔细找找规律

网友C:
这个在DATASHEET里应该会有说明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