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G8中PTA4与BKGD共用问题

楼主(2009-11-07):
程序烧写到QG8芯片上之后,想使用PTA4的输出功能,但只要PTA4不悬空,程序根本没办法运行,只有等程序开始运行之后再连接PTA4,这时候就可以使用PTA4的输出功能。怎么样设置才可以在PTA4有连接的时候芯片就可以运行,哪位大大帮帮我?

网友A:
肯定是PTA4被拉低了。你必须确保PTA4在复位后缺省是高电平,可以外加上拉电阻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