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又画错了……

楼主(2009-11-07):
元件几乎焊完了才突然发现问题。
如图,我在9012的基极上接了常闭开关,我的想法是按下开关后,基极浮空,9012截止,单片机收到低电平。
刚才忽然觉得不对劲,一百度,好像这样的话9012仍然会导通。不但导通,而且很可能烧坏。即使不坏,恐怕电流也较大,不利节能。
正在考虑如何补救。一个办法是在开关和VCC之间再加个20K电阻,这样按下开关后,基极和VCC连通(中间隔了20K),它就会截止了。不过这个法的缺点是:开关要闭不闭的中间状态,基极仍然是悬空的……

网友A:
基极悬空又怎么了?
你的开关怎么接的?

网友B:
楼主的意思应该使通过一个开关来控制9012的开启关断是吧?
如果是这样,可在基极接上拉电阻,开关与地连接。

网友C:
只要基极和地之间加上电阻,它就会导通,再用一个小电阻和开关把基极和3V连起来,开关一按他就截止了。

网友D:
我好像明白搂主的目的了,是不是想测试一个开关信号啊,如果想通过这个三极管来实现,你最好在基极和开关中间串接一个电阻,防止三极管损坏,然后在开关和串接的电阻节点处接个上拉电阻,防止误动作。
    不过要实现你的目的我可以推荐你一个更好的方案:因为你的VCC是3V的,所以直接将开关接个下拉电阻,开关另外一点VCC,信号采样在电阻和开关节点处就好了。[也就是将图中的三极管换成开关就好了。]

网友E:
楼主没有把电路的工作原理弄透彻。

1.如果单片机是3V系统,根本不需要三极管
2.悬浮基极,三极管也不会导通,单片机可以检测到低电平
3.就算三极管完全导通,3V电压通过13k的电阻能烧坏9012??

楼主:
感谢几位的回复!
洗碗机大侠多次给了我明确的帮助,这次仍是一如既往地热情非常感谢!
其他几位的真知灼见也非常令我佩服!
在此补充三点:
1、看了诸位的分析,我对基极悬空有了新的认识。
2、我的电路上是必须加三极管的,因为基极通过一个稳压二极管接地。从而,当“3V”下降到一定程度时,三极管断开,单片机得到“电压低”的信号。
3、我的电路里是有基极上拉电阻的。当时是昏了头,没看清楚就跑上来发帖了。虚惊一场,呵呵。
我还不知道“结帖”是如何操作。待会操作的时候,我会尽量把分数给积分低的网友,作为对新锐网友的鼓励!

网友F:
看来模电没学好啊,楼主,回去翻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