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的板子可以用来存图片或video吧?

楼主(2009-11-07):
看datasheet上只有512K的flash和32K的ram,首先512k的flash完全用来下载程序的吧?还可以分配空间存其他数据么?32K的ram存一张图片都有问题。

我的课题是从外界针孔相机传进来的数据存储起来,然后发送到PC机,呵呵,怎么觉得有点不能实现,正在学习阶段,请指教。

网友A:
看看外部总线吧,储存器外挂。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配套的PCB板上也没有external memory的端口,呵呵,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对这个PIC板子的理解有误,如果不外挂的话,就没有办法实现了么?

网友B:
外部设备把图片的数据发给你也是一点一点的发的,MCU收到多少就转发多少给PC就是了。

另外你也可以把数据先存到一个外部存储器中,例如FLASH、EEPROM甚至是铁电或者外部RAM都可以,收齐一幅图片后再发给PC也可以。

如何外挂RAM,你可以翻翻MCHP的各个应用手册,我记得很久以前看到过这样的应用手册讲了这个问题。

最合理的做法就是把MCU做为一个中间体,收到后立即转发,让PC去处理这些大容量的数据,如果让MCU处理的话,本身就是一种不太合理的做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你说的摄像头的数据直接传输到PC已经可以实现了,我们需要进一步将图片存放到memory里,为了“四轴飞行器远程偷拍”,呵呵,另外图片已经由针孔相机芯片处理了,但是也有100K,所以只有外挂external RAM这一条路了么?但是我们的PCB板上没有挂RAM的端口,是不是没救了啊?

网友C:
重新打个板呗,也不要多少钱

网友D:
现在PIC有串口SRAM,SPI的速度还凑或。

网友E:
可以考虑lpc2478可以外扩总线,接SDRAM,

论M字节算,

存储几付图片是小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