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max232哪位大吓用过?怎么就做不了串口通迅呢?

楼主(2009-11-07):
我买的国产max232,0.8RMB/PCS,做不了串行通迅,似乎是发送与接收的BAUD变了,有电平变化,但数据全乱~~~
附上电路,应该没问题吧,全用104的贴片电容;
HELP。。。。:dizzy:

网友A:
还没买过这么便宜的

网友B:
别什么不能用的东西都标上国产!LZ垃圾。

网友C:
给你提个建议,VCC先上电,再插电脑的RS232端口。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换芯片解决了,不过我用的是MAX3232,情形类似。

网友C:
可怕的不是国产片,可怕的是山寨片。

我上周一批货发出去贴片,回来后测试发现LM317-SOT223是假货(不是电流小,而是根本没有317的一点特性)。
最后全部手工换的,上海客户已经发出去的3台也得追回来。浪费的精力和时间可想而知,还有客户的信心。

楼主:
3楼: 别什么不能用的东西都标上国产!LZ垃圾。

你这样说话未免太XX了吧,我没有说国产的就是不能用的,除232外其它国产芯片我用得挺好;也没说一定是232芯片的问题,你的理解力未免太差了吧;

4楼: 的方法我试下看,虽然听不去没什么依据;
可以提供一个2RMB以下的232的购买链接吗,要确保可用串行通迅;

网友D:
用零售3毛国产货的飘过
淘宝上重庆育松买的

网友E:
104电容小了点
进口的232都推荐用105,何况是国产的

楼主:
3毛,你吹水吧~~

网友F:
上面的电容换成1uF/25V电解,然后VCC和GND之间加个104,试试。

网友G:
你的232通电后发热吗?我买的就是发热,不能用

网友B:
LZ,你是不是用过了所有的国内外厂家的232芯片?!是不是所有国外厂家的都是好的,所有国内厂家的都是坏的?要是不是这样,那你就是垃圾!

你买到那个不好的芯片,那你直接把厂家的名字写出来就是了,别什么不好的都打上“国产”。我严重怀疑你是中国人!

网友G:
生产厂家的名字是不可能知道的。芯片上打的是MAX,只有卖的人才知道

网友H:
改电容

我买过国产的  换了好几次电容就行了

网友I:
我用过国产的,一元左右,应该是兼容性不好。我买的国产的片子,和有的电脑能通信,有的就不行,确定不是电脑问题。好的,三四块的,和任一台电脑连都没问题。换片子就行了。但也不是所有便宜的都不行,有的批次有问题。

网友B:
明知假的你还买?!

网友J:
呵呵,这种东东就不用Cost down到几毛钱吧,
何不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可以Cost Down的主IC和测试上.

网友I:
对于学生来讲,十片一块的片子肯定比十片四块的有诱惑。另外李大哥在这个问题上似乎特别激动。只是技术问题而已。

网友K:
232的片子,电容推荐是 22UF/25V 不论国产还是进口的
202才是104的

楼主:
12楼,我有说过一定是国产232是NG的吗?只是把我所遇到的问题提出而巳,你懂不懂中文啊?如18楼说,你有点过激;

网友C:
实际上,现在的IC工艺,即使是国产的232片子,用104也绰绰有余了。
问题是,国产的片子里面,有一帮浑水摸鱼的,我以前做的一个案子就遇到过232芯片必须先上电再连PC,否则就发热。

最近,还遇到个更加令人郁闷的事情,外发贴片的LM317-SOT223纯假货,根本不是电流不够之类,而是电压根本不出来,或者出来就是Vout=Vin
最后是手工搞了几百个SOT223的拆和焊接。

网友L:
104应该是小了,换贴片105试试,我买232从来不管是不是国产,但是也没出现这个问题,感觉应该还是电容小了。而且8毛也太便宜了吧,就是国产的也没买过8毛的

网友M:
刚买过一批max232,几百片,焊了十几片,几乎一片都不能用,105的电容也不行(但是确实有一片能通讯,但不稳定,一会就不行了),后来全退了,换买别家的sp232, 商家说是台产的,试了几片都没有问题。

另外sp232手册上,电容只需要104的。

网友C:
21ele你可以试着用剪钳把芯片剪开,看看那里面
市场上有些根本没dice的空芯片,电子市场都是被这些人玩烂了

网友N:
MP经验丰富

楼主:
后续:

1》
    加了105的退藕电容还是NG;
2》
    使用USB转232时就可以使用,无语了。。

网友O:
国产的一般都需要有较大的滤波电容和泵电容,而且工作电压也要严格遵循参数。

网友O:
买到过一批假货,结果电压稍低就开始丢包。
可怕的不是买国产货,可怕是买到用国产货重新打标后的假货

网友P:
哦使用105试试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