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使用外部晶振抗干扰问题

楼主(2009-11-07):
使用外部晶振(12M)进行电源注入干扰(1000~1200V)试验,长时间的话偶尔会出现复位

各位大虾有没有碰过类似问题?能不能提示下方向?

谢谢!

网友A:
复位?没碰到过,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因素引起的复位,不一定和晶振有关系

网友B:
什么叫:使用外部晶振(12M)进行电源注入干扰(1000~1200V)试验

这是哪个天球上的测试项目?!呵呵,俺寡闻,没听说EMC/EMI实验项目里面有这个名字。。。

网友C:
ST的不会这么差吧?这么牛的公司。人家STC还号称能打到4KV呢,是不是你设计上的问题。例如PCB布板。。

网友D:
抗干扰试验,复位应该是Pass的吧?

网友E:
不上论坛还不知道,看来不止我一个人遇到这问题!!!
    我用的是STM8S103K6T6,外部晶体16M。产品开发工程中偶尔会芯片复位,当时我没怎么在意,等到试产的时候,全部都会受到莫名的干扰复位。机器都没**常工作,开始我以为是看门狗超时引起的,结果我把看门狗关掉也是一样的,接着怀疑复位电路,电源,程序..............整了差不多两天也没有什么头绪,最后无意中拔插烙铁的时候居然把芯片复位了,这下我才回过神来,结果几乎每次开关电源开关或是接插座有火花发生都会复位芯片,我都不敢相信ST芯片抗干扰能力这么差!!!会面我把电源用电池供电还是一样,这就是我很纳闷!!!没有供电源怎么还会干扰复位???难道是从IO口感应??接着我又改程序把所有的IO都置低电平,开关电源时复位现象依旧........最后确实没招了.......心里想着只有换其他家芯片了。
   又过了两天,我有拿起那机器摆弄两下,还是一样,我看着那线路板想着所有的IO都置低电平了,只有晶体口没有受控制,会不会是从晶体频率高了容易受到干扰呢??想到这我把晶体改为4M,再开关电源,现象好了很多,100次偶尔一两次,最后我干脆把晶体去掉,用内部振荡,一切OK,问题终于彻底得到解决!!!当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虽然问题解决了,但我还是不明白,STM8S芯片外部晶体怎么这么容易受到干扰呢??请高手赐教!!!!!!

楼主:
在其他坛子也看到有人说103F系列的抗干扰问题,内部晶振可以到4KV, 外部到1.5KV就复位了
高手指点下!!

网友F:
关注!
偶用的是105,还是内部复位

网友G:
用外部晶振抗干扰不是很差 是非常差 根本没法用
估计和STM8S的制程有关系
用内部震荡倒还可以

网友G:
真是便宜没好货

网友D:
晶振是一个系统最脆弱的部分。
从51,到Cortex,莫不如此。

网友B:
呵呵,众口烁金啊,所以,还是希望香水城主出来澄清一下外部振荡的可靠性问题。

1、很可靠,主要是大家不会用,呵呵,那就讲一下怎么用把?!
2、确实有点问题,那就告诉我们怎么规避它把
3、确实有点问题,暂时还规避不了,那就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改好它把。
------------------------
个人猜测,如果LS各位的情况属实,那很可能是外部振荡的驱动不足引起的,呵呵,在一些低功耗的CHIP上,确实出现过类似问题,也许,ST也在这个上面摔个跟头,这也很正常,但即使属实,个人对ST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呵呵,ST终归是个大公司,技术能力不会太差,对手能解决的问题,ST也应该能解决,但时间是个关键,不要拖的太久,拖得大家都没信心了,也不好弄了。。。

网友H:
呵呵,众口烁金啊,所以,还是希望香水城主出来澄清一下外部振荡的可靠性问题。

1、很可靠,主要是大家不会用,呵呵,那就讲一下怎么用把?!
2、确实有点问题,那就告诉我们怎么规避它把
3、确实有点问题,暂时还 ...
引用 网友B:

有客户反映过这个问题,使用外部振荡器确实只能达到1500V左右,对于EMC要求较高的场合建议使用内部RC振荡器,这样可以达到4000V以上。

目前设计师正在尝试改进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结果。

网友B:
有客户反映过这个问题,使用外部振荡器确实只能达到1500V左右,对于EMC要求较高的场合建议使用内部RC振荡器,这样可以达到4000V以上。

目前设计师正在尝试改进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结果。 ...
引用 网友H:

静默三分钟。。。

呵呵,开始犹豫中,期待尽快解决好。。。

网友I:
只知道晶振是一个很大的干扰源,布线时都要绕开

网友J:
晶体振荡的幅度有多大啊?也可能是幅度不够

网友D:
正准备用STM8S设计一个产品。
不过只用内部HSI,呵呵。

网友K:
注入干扰,这个词听起来确实有点新鲜

网友L:
应该就是外部干扰的意思吧

网友M:
没这么差吧

网友F:
没这么差吧
引用 网友M:

STM8是我见过的单片机中抗干扰比较差的一种了

网友G:
不是很差 是非常差 和台系的义隆有得一比 以前用ST7感觉抗干扰很不错 比较相信ST  不过STM8S太令人失望了 更令人搞不明白的是 产品介绍上第一条就是 芯片设计特点:强抗干扰能力 不知道说这话前面有没有做过验证 可以说很不负责任 浪费了我们太多的时间 竟然是个不成熟的产品 当我们是试验品

网友N:
难怪我做的STM8S的一个产品有莫名其妙的复位咯.那要不改进STM8S就麻烦啦.还不如用STC8051呢.

网友O:
那就是说使用内部晶振还可靠些,不会吧

网友P:
是啊,不会吧

网友Q:
那个在emc测试中叫EFT测试。是有这个问题,忘抓紧解决。

网友R:
晶振确实干扰挺大的

网友S:
我也发现STM8S的抗干扰性不好,在有火花放电的环境中程序表现出很多问题,有跑飞的,还有寄存器数据被改变的,我觉得不仅仅是外部晶振受到干扰的问题,我的程序启动后将一个数据表读入内存,后面的程序都不会改变这些内存数据,但是受到干扰后这些数据偶尔会改变,本来开发工具已经都准备好,现在不敢用它。

网友T:
和晶振有关系?

网友U:
应该没吧

网友V(2010-01-18):
本人分析stm8s复位的原因
stm8s有时钟配置寄存器,并备份了时钟配置寄存器的数据,st设计了时钟监控电路,只要时钟配置寄存器和备份的数据不一样就复位,另有指令监控电路,只要有错误指令码也复位,st用心良苦,目的使MCU不死机,但却容易复位。
提点改进意见
学一下AVR MCU 熔丝配置方法,时钟配置用FLASH的方式保存,时钟配置会不容易干扰

网友W:
真够热闹的

网友P:
我也没听说过注入干扰这个名词

网友X:
其实,低功耗跟“抗干扰能力弱”几乎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低功耗电路的阻抗比较高……

网友Y:
ST的现在状况很不错。这样看来外部晶体是一个大问题呀。

网友R:
楼主首先应该把电源注入解释下

楼主:
楼主首先应该把电源注入解释下
引用 网友R:

呵,可能是不专业的说法,见笑了
应该就是电源干扰, 打雷或者附近有大功率设备启\停在电网上产生的高压脉冲群

网友Z:
stm32也容易复位吗?

网友AA:
105和207系列有复位问题吗?
关注中!

网友E:
呵呵!!看来你用ST103是刚开始用!!!遇到这种问题ST的都没有办法解决,只会教绕过的方法!是BUG!!!

网友H:
呵呵,41楼这是在幸灾乐祸?

有BUG不可怕,只要能够绕过去就可以,这个世界上还很少有没有BUG的产品,:lol

网友AB:
使用内部晶振比外部晶振要好些吗

网友E(2010-02-22):
香主不要误会了,我只是提醒大家不要和我一样多走弯路,呵呵!!
要知道数据手册上并没有提出有这么一些BUG???ST这麽一个大公司不会有问题只会遮遮掩掩,而不是大胆的提出来让更多的用户避开折现问题呢????

网友AC:
不知道大家 有没用用外部  有源晶振  试一下

网友AC:
如果做工业产品的话  哪种单片机也会受到不同程度干扰 不知STM32用了有源晶振会如何,如果遇到问题的朋友有兴趣试试的话,应该试试! 向NXP的LPC931之类的用无源晶振的话会被干扰死掉!加外部看门狗也不起作用!!后来只好改有源晶振了

网友H:
STM32用有源晶振会好很多,基本与使用内部的RC振荡器一样。

网友AB:
有源相比无源的优势主要在哪里呢

网友AD(2010-03-31):
看了看 原来STM8外部震荡器只能到1500V啊

网友AE:
请问,
有没有大侠试过,
STM8用有源晶振,
抗干扰怎样?

网友AF(2010-05-19):
关注中,本来要用外部晶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