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bitAD精度要达到20位或以上,电源需不需要做特殊处理?

楼主(2009-11-07):
一般的LDO做电源行不?如1117.

网友A:
我做16位用7805之类了。

网友B:
从系统级来考虑 或许你可以大概讲讲你的方案

网友C:
模拟电路,电源只是一部分,具体还要看其他方面是怎样处理的.

网友D:
精度1ppm?只是说ADC电源?信号调理部分?
感觉上1ppm很难做,没敢这样想

网友E(2011-05-16):
单就稳压值而言,如果用比列法来测量,电源电压的是没关系的。关系式上,电压变动的因子可以消掉。
洛奇特电子 rocket0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