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能推荐个增加驱动能力的电路

楼主(2009-11-07):
现在需要采集一个脉冲,前级就只用了一个光耦(TLP113),然后就直接到单片机的CCP捕获单元,可由于脉冲的驱动能力不够,光耦无法工作,脉冲也自然就无法采到

网友A:
或者加一级驱动,比如,使用一个三极管啊;
还有一种简单办法是加大光耦输出端的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看看,不过这只适用于低速的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