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该电路的放大倍数应该如何计算?

楼主(2009-11-07):
菜鸟请教,该电路的放大倍数应该如何计算?

网友A:
先去看书!

网友B:
看模电书

网友C:
虚短和虚断撒~~~模电和电路应该都有!

网友D:
我也去看了魔电的书,但是书上的反馈上没接电容,我搞不懂很多反比例运算的反馈上都接了个电容。请问这个电容是干什么的?

网友E:
那个应该是积分电路吧,R2只是个补偿电阻,保证电路稳定输出,输出电压Vo=—ViT/RC    R值等于R2  R3并联值。

网友B:
电容的作用是防止自激

网友F:
电容的作用是滤去高频段!

网友F:
R1取值欠佳!

网友G:
积分微分是跟电阻串联的吧,另外R1=R2//R3来匹配,我也是新手,还请大虾指正

网友H:
超级菜鸟不懂,望大牛解答!

网友I:
看看是个一阶低通滤波。属于反相运放的。。。学习

网友J:
因该是一个反向放大器,同时带电容,具有低通滤波功能。

网友K:
输入的是直流信号吧,我认为应该是反向比例放大器,Vo/Vi=-R2/R3.并且R3与C1构成低通滤波。

网友L:
反向的低通滤波器
传递函数为
-R2/R3 * 1/(1+sCR2)

网友M:
克服积分漂移的积分电路,不知道和基本积分电路有什么区别,所以还不敢断言

网友N:
学过,貌似是反相器,惭愧,翻书去吧,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