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11-07):
请问有用过压力继电器的吗?可否推荐一下

网友A:
没听说过压力继电器,你要用的是不是应该叫压力开关,你找一下压力开关吧,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要不你想测压力并控制输出,你可以选个压力传感器,然后加个继电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