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什么是交流电压,这个问题一直感觉模棱两可?

楼主(2009-11-07):
对于交流的定义,从学电路到模电,心中大致有两种定义:
      1.电压的幅度和极性都发生变化的是交流信号;
      2.只要电压的幅度发生变化,就是交流信号;
      我个人一直倾向于第一种定义,但是如果第一种定义正确的话,那么电容的隔直流通交流怎么理解啊?只有幅值变化的电压信号经过电容,显然是有信号输出的,这与隔直流相矛盾吧。而第二种定义显然也有很多反例。

网友A:
我来回答吧。
1,是交流信号
2,是叠加有直流成分的交流信号
第2种信号通过电容的时候只有纯的“电压的幅度和极性都发生变化的信号”能通过,直流成分被隔离。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您。现在想想这个问题问得真有点白痴。
以前头脑中一直有个误区,就是除了直流信号就是交流信号,忽略了直流信号中也有交流。
最主要还是当年受到了模电老师的误导,记得当时讲直流电源那章时,讲到全桥整流电路那块,老师很自信,很鄙视的指着全桥电路输出的半波波形问我们这是交流信号还是直流信号(当然老师心里知道我们一定说那是交流信号,因为我们一直认为极性和幅值都不变的那种纯直线的电压信号才是直流),最后老师下的结论竟是这是直流信号。我当时看看模电书,书上说整流电路的作用就是将交流信号整成直流信号,于是深信老师是正确的,是自己以前把概念搞错了,咳,直到今天才知道,原来老师是错的。

网友B:
你的老师未必是错的,很有可能是你的理解不足。
此问题好像在新手版面讨论过,但没有得出什么结果。

上学时学过傅立叶展开吧?
任一周期函数(还要加上一些限制,不过在此问题中不重要),可以展开成傅立叶级数。其首项为一常数,其后为若干(可能有穷也可能无穷)项正弦和余弦函数。也可以转换成仅含正弦的形式或仅含余弦的形式。
该展开式中,常数项代表直流成份,各不同频率的正弦项代表不同频率的交流成份,各项的系数代表其幅度,即该频率成份的大小。
所以,整流电路输出信号应该说既有直流成份,而且直流成份与各频率交流成份的大小是可以确定的。
所谓滤波电路,就是尽量保持其直流成份而去掉各频率的交流成份。滤波电路能够去掉多少交流成份,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如果想不起来傅立叶展开了,把数学书找出来看看。

楼主:
你的老师未必是错的,很有可能是你的理解不足。
此问题好像在新手版面讨论过,但没有得出什么结果。

上学时学过傅立叶展开吧?
任一周期函数(还要加上一些限制,不过在此问题中不重要),可以展开成傅立叶级数。其首 ...
引用 网友B:

谢谢,上学时学过傅里叶变换,这个问题现在理解了。

网友C:
初学者喜欢追根到底,说明是个做电工的好苗子
去google下,看看什么叫做直流分量和交流分量
相信对你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