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有意思的贴给同学们看看,呵呵

楼主(2009-11-07):
大家分析下VO是多少V?

网友A:
3.7v左右。看二级管的型号及R的大小。

楼主:
楼下继续

网友B:
2楼说的差不多,VO=5V-VD1-VD2,其中VD1 和VD2 和R1有关,一般常规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为1V左右,所以“正常”你的VO大概在3V左右,(3.7V我认为稍微高了些,不过选正向压降0.65V的管子也可能,)当然如果电阻阻值很低,那么你的VO可能会很低了。

网友B:
补充一句:如果你的R1 很高,那么VO也可能接近5V

网友A:
“一般常规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为1V左右”-------你的万用表有问题,1v压降很少见,普通整流管流过几安培电流压降才会这么大。

楼主:
??????实在不明白LZ的有意思在那里体现!!!!!!!
引用 网友C:

这里是新手区嘛,二极管的压降可不是每时每刻都是0.7V。我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同学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死记硬背。
不知楼上理解否?

网友B:
回复[与[时俱进]:你要明白我说的常规的意思:书本上说的二极管压降是0.7V左右,但是现在常用的1N4007 1N4148 这两个直插的管子都是1V压降,更何况贴片封装的1V压降的就更多了,不要被所学过的0.7V左右了。

网友D:
1N4148压降1V,早冒烟了。就是1N4007也免不了冒烟的结果。楼上不信就试试。

网友E:
搭一个电路测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楼下继续发言!

网友F:
观望中,俺是来学习的。。:lol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仿真都是1v?还是实际测的?我就说嘛,你的万用表有问题。

楼主:
我的万用表米问题……是楼上,不是楼主……

网友A:
冤枉楼主了。马上改过来可是还是被楼主知道了。

网友G:
发个图,凑个热闹

网友H:
关注二极管冒烟问题。。。

网友I:
学习,多谢!我也认为是0.7V

网友J:
既然说3.7V不对,
那建议楼主这样吧,把二极管用什么型号、R1取值多大  等基本条件给出。
条件不严谨,说了答案等于没有说。

网友G:
“我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同学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死记硬背。”——LZ语录

       LZ的意思很明白了,希望同学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见到二极管的符号就把0.7V代进去(虽然0.7V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还要注意其他问题。比如知道电路的其他条件、在所给的条件下是否能正常导通、用的是不是锗材料的二极管)

      正如24楼 知道了“二极管用什么型号、R1取值多大 等基本条件”才能判断具体答案

      通常说的正向导通压降基本保持不变(硅管为0.7V,锗管为0.3V),这个说的是典型值,电子教材也有说明正向导通压降有一个变化范围,不同的书还有可能取不同的值作为典型值进行理论分析,比如铃木雅臣写的《晶体管电路》用0.6V分析,我买的教科书上锗二极管的典型值取0.2V

      LZ的这个帖子上了今日热帖第一位,有那么多人关注,我想,这应该可以算是有意思的帖子了!!

      继19楼的图,继续发个图来凑热闹。。。

楼主:
我的标题不重要,重要的是和大家交流交流。不同的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有没有意思就看各位观众怎么想了。

楼主:
既然23楼觉得题目简单,那不妨就图指点一二嘛。

网友K:
我也是新手!!
LZ可不要歧视!!
说句实话,这电路自己搭一下,测测不就知道了,搞个仿真不也就知道了!!
关键是你的电阻都不给出值!!!在这说那么多有啥意思呢?如果只想说明“我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同学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死记硬背。”——LZ语录
这道理好像有点牵强!!也不妥!!有点歧视别人!!

楼主:
我可没有歧视,要是你的一个朋友提了一个你认为简单的问题给你做,你莫非也认为是歧视?
电阻不给值,目的就是让大家分析下在不同的电阻值下二极管的压降。
这里说明了什么问题?
二极管的压降与电流息息相关。
再延伸,平时我们用二极管的整流、嵌位、反向保护这些功能时有没有考虑电流问题?
再延伸,假设我有个单片机,复位电平是4.3V(低于4.3V复位),我的电源电压是5V。规定在电源下降0.5V的时候我的单片机必须复位,这时候我在电源端直接串接一个1N4148到复位脚,这样做可行不?
继续讨论

楼主:
每个人都是从新手过来的,所以没理由歧视。

网友L:
LZ,说句实话啊,俺对二极管和电流的关系还真不清楚,别BS我啊

请LZ就29楼详细解释一下。

既然发了这个贴子,就让新手能彻底掌握这一点,谢谢

网友M:
我觉着LZ的本意是好的,就是告诉新手们不要不懂变通,指挥只会死记硬背,并没有看不起新手的意思,虽然我也是新手,呵呵。

网友N:
楼主是今年电赛的一等奖获得者,这是他发的“有奖征文”地址:https://bbs.21ic.com/icview-142533-1-1.html

这个帖子显示了高手的一种水平,对同学们较有启发作用。

二极管的压降与电流息息相关。

网友N:
当使用肖特基二极管时,电压Vo在4V以上

楼主:
回32楼:
不可能BS啦,我也是新手……
咱们就从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讲起(以下均以0.7V压降),模电书上给的PN结V-I特性图上可以看出,ID在20mA内时正向压降均在0.7V内,可是,当ID大于20mA的那部分书上并没画。实际应用中,二极管的正向电流增大时,其正向压降会增大,而且电流增长比电压增大的速度要快。所以当电流过大时,二极管PN结耗散功率超标,导致二极管烧毁。而正向电流不够时,二极管压降根本达不到额定值,实际上是远小于0.7V。
反向导通:给二极管施加反向电压时,二极管存在反向漏电流,不过一般很小。当反向电压超过反向最大耐压值时,二极管会被反向击穿。此时反向电流也会急剧增加。所以若反向击穿持续下去的话讲导致二极管热击穿而造成不可恢复的损害。

楼主:
回33楼:
理解万岁!

楼主:
回921前辈:
俺还是菜鸟,不是高手……

网友O:
说明什么问题呢?

网友P:
有兴趣的搜一下“1N4148 PDF” "1N4007 PDF"看一下V-A特性图就知道了

网友Q:
和PN节温度也有关,要注明温度

网友R:
这个帖子确实有意思~

网友K:
7楼:
发个有意思的贴给同学们看看,呵呵
??????实在不明白LZ的有意思在那里体现!!!!!!!

8楼
LZ回答:
这里是新手区嘛,二极管的压降可不是每时每刻都是0.7V。我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同学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死记硬背。
不知楼上理解否?

LZ这样的回答我是觉得有点不妥,所以才说说,希望LZ不要误会,我没啥意思!!大家还是好好看看LZ那有意思的意思去吧!!
俺围观不说话!!!

网友S:
1N4148 正向电流电压特性曲线

网友T:
是的,二极管压降在实际中测量和书上说的确实有差别,只有实际测量才知道

网友U:
好,继续!我关注中!

网友V:
学习一下,长知识了。

网友W:
来个牛人彻底解释一下好吗?包括4.3v复位那个图,菜鸟很想知道啊。

网友X:
必须要知道二极管的型号和RI的电阻值。

网友Y:
好热闹呀,我也来试试:很久以前用指针式万用表的电阻档测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时,用不同的档位得到不同的结果。楼主是这个意思吗?答案是小于电源电压吧?

网友Z:
回复 网友G:
h

这是正解!
二极管(Bipolar工艺)压降跟电流是指数关系的,电流增大,二极管压降是会增加的

网友AA:
你要把二极管的伏安特型给出来,以及电阻值标出来就好计算些!

网友AB:
IN4007.IN4148通常都是0.7,很少出现1V压降的

网友AC:
在正常不损坏的情况下,~5V~3.5V 都是有可能的,条件不同结果又差别。

网友AD:
二极管压降应该都是小于0。7v的吧。

网友AE:
呵呵,看涨(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