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电阻检测

楼主(2009-11-07):
一电阻,外包一绝缘层,检测绝缘是否达标,加压30KV,如何实现?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09-12-30):
可使用接地电阻仪来进行测量

网友B:
得用专用仪器叫高压绝缘测试仪的。

网友C:
需要用专用的一起来测,一般的测不到30kv

网友D:
电力上称为兆欧表
原理就一个R=U/I
测量电压和电流,只是这个电流nA级!我公司有做此产品,在国内电力系统口碑还不错

网友E:
做两件事:
1,如果交流高压,设计一个30KV程控高压发生器,正弦波发生器+PWM, 桥推动变压器升压,负反馈。
   如果直流高压,更简单,就是一个程控的直流开关电源。
2,设计小电流检测电路,30000M欧,1微安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用专门的测量仪器测

网友G:
兆欧表
一头夹电阻腿,一头夹外壳

网友H:
那看来这个电阻体积应该比较大,如果要加直流30KV,一般兆欧表没这么高的电压,最多10KV,可以用电力系统用的直流高压发生器,如果要加交流估计也要用到电力系统的试验变压器了

楼主:
谢楼上各位大侠,这个系统是有电压无电流,如电棍原理。

网友I:
用专业仪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