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MEGA48 PCINT中断问题

楼主(2009-11-07):
最近在使用MEGA48 时遇到了几个困惑,请老鸟们指点一二:

1、MEGA48 PCINT中断口使能后,是否只要是电平变化就会产生中断而不用区分由高到低还是由低到高的变化。 DATA SHEET上没有明确说明,但是我在有的**中看到AVR 的PCINT中断只有从高到低变化才会发生,由低到高不会发生,并且管脚的外部低电平不撤销则系统始终处于中断无法退出。到底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呢?

2、如果任何电平变化都可以产生中断,是否只能是从程序中读出中断后管脚当前的电平来判断电平变化的性质? 是否有更好的方法来解决,比如初始化的时候就可以设置中断触发的性质。

                                           BR

网友A:
只要有电平的变化就会发生中断

网友B:
ATMEGA48外部电平变化中断PCINT例子

http://www.sdmcu.cn/avr/jz/200708/412.html

网友B:
中断发生后,只有读取相应的引脚的电平才能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中断。暂时应该没有其他什么方法来快速判断。

网友C:
变了就中断,无法确定极性,要定极性进中断里读端口来判断。

网友D(2017-01-13):
是不是PCINT是任何电平变化都是产生中断,但是INT0和INT1就不是这样的,可以设置上升沿或是下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