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pc936能开512字节的BUFFER吗?

楼主(2009-11-07):
现在好像RAM不够用,各位兄弟有什么好的办法建议一下,谢谢!

网友A:
512字节的buffer,
你想怎么开?那什么开?

楼主:
回楼上:
就是定义一个512字节或者更大的数组全局变量可以吗?

网友A:
开数组变量是需要内存的,
你的内存可能那么大吗?

楼主:
开数组变量是需要内存的,
你的内存可能那么大吗?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当然知道,936内部ram256,外部ram512
现在编译后ram一共1k左右,有什么办法可以更合理的利用已有的ram,让使用的内存更小。

网友A:
我理解错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