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价格问题!

楼主(2009-11-07):
都说STM8S性价比超高,怎么我咨询好多芯片代理厂商,价格也不是很便宜啊?哪位大侠批量用过这个芯片?想问下STM8S103K3批量价格在多少?例如每次10K

网友A:
呵呵,估计3块。。。

楼主:
三楼看来大批量用过啊,可知道供货周期大概多长?不是一个月吧,那黄花菜都凉了哦

网友A:
还没批量使用,不过大约5个月前已经有代理给我报过批量价格了,我只用贴片的,而且是尽量小体积的。

呵呵,公布一下某个代理给我的价格:
STM8S103F3   2.7含税         TSSOP-20
STM8S105K4   4.2含税         LQFP-32
STM8S105S6   5.0含税         LQFP-44
STM8S207S6   5.8含税         LQFP-44

网友A:
嘿嘿,至于供货周期就说不上来了,如果代理不给你备货的话,4~6个周就很不错了,不过一般一个月有10K、8K的走货的话,估计代理都会给你备一些的,除非你企业信誉特差,采购量很不稳定,为了一分钱都把老供应商给开了的那种,那就别指望别人给你备货了。

楼主:
谢了啊,仁兄真是直爽!

网友B:
哇,真不错,挺便宜

网友B:
如果AD有12位的产品最好了,呵呵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靠,比pic便宜多了,哈哈。

网友D:
大爆料呀。

网友E:
性价比确实很有优势..
如果供货能做到像其它普通8位单片机的话肯定会抢去相当一部分市场..

网友F:
这个价格,AVR估计也要把M48再降价了,不然没戏了。

网友G:
这个价格,AVR估计也要把M48再降价了,不然没戏了。
引用 网友F:

STM8和AVR的抗干扰能力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F:
有实验比较吗?请赐教。

楼主:
为什么大家每次都要在抗干扰上争执不休?ST和ATMEL都是世界知名的芯片生产厂商,他们的产品质量肯定是有保证的,不要说人家芯片有问题,先查查自己的设计,电源,晶振是不是有问题,你用的芯片是工业级还是民用级,查好了再说,不要妄下定论

网友G:
我们的产品以前是用M8和M16的,换成STM8105后根本就不能正常工作(我们的产品会产生很强的干扰源),加上一些EMC器件后(AVR什么都不加),勉强能工作,但很不可靠(工作10个周期有两三次复位)。

楼主:
那我建议你打电话找找ST的技术支持问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G:
那我建议你打电话找找ST的技术支持问问,是什么原因
引用 楼主:

ST弄了很久了,估计已经放弃了。

网友A:
俺暂时不对这个发表评价,因为俺还没有实际使用呢。

但理论上讲,STM8属于低电压工作的,更容易被干扰。

楼主:
20楼的说的很有道理啊!
好像它的最低工作电压只有2.95V,有的是3V,要是3.3V供电,电源稍微波动下,或者干扰下,应该很难做到稳定了

网友A:
电源电压代表着半导体线径,STM8采用的是0.13的工艺,AVR应该是0.15或者0.25的工艺,线径小了抗扰度一般会有下降,但这不代表芯片整体抗扰度指标下降,芯片设计不仅仅是线径一个指标。

0.13工艺也完全可以做到可靠工作,但可能对整板设计提出的要求相对也稍微高点,象MCHP老的OTP那种采用0.7工艺的芯片会慢慢绝迹的,因为成本竞争的压力摆在这里了。

网友F:
还好,我做的东西对抗干扰要求不高,STM8还是很值得学一下了。

网友G:
STM8采用的是0.13的工艺,线径小了抗扰度一般会有下降,但这不代表芯片整体抗扰度指标下降,芯片设计不仅仅是线径一个指标。

0.13工艺也完全可以做到可靠 ...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CF745时,抗干扰很好,换成16F54时基本上不能正常工作,有人解释说是FLASH抗干扰比OTP差些,但是后来用了STC和AVR的芯片,它们都是FLASH的,可以很好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观点不全对;
还有人解释说是工艺问题,线径小的抗干扰差些,这个我觉得有些道理(虽然我对这些不懂,也不知道哪些芯片用的是哪种工艺),不过,就像叶工说的那样,线径小同样可以做到高可靠性,典型例子:瑞萨四位机的一种芯片(国内封装的),抗干扰通不过,后来供应商拿日本封装的芯片给我们试,抗干扰能力很强,但因为价格高没批量使用(我想工艺应该都是一样的吧?难道在国内封装时少了些什么?)。

网友D:
目前国内不少STM8是代理国内封装,恐怕是问题所在。

其实就象布PCB,0.15mm的PCB工艺,和1mm的PCB工艺,其实都可以布出2mm的粗电源线。
我猜(我没搞过IC设计),细的晶圆生产工艺,并不代表其上面所有的线都是细的。IO附近的线,肯定要布宽一些。

网友H:
** STM8这么便宜

网友A:
CF745是0.7的工艺,16F54是0.15的工艺,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使用OTP的开发非常不方便,MCHP推出16F54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MCHP推出针对其抗干扰性能并没有花力气弄好它,有一些做玩具的厂家看价格更便宜用了后,MCHP也就顺水推舟了。
呵呵,16F54没有代表性,但你看新推的16F72X的不也很可靠嘛。。。

网友I:
STM8这么便宜

10k的报价应该做不到这么低吧?

网友F:
"目前国内不少STM8是代理国内封装,恐怕是问题所在。"
质量有大差别吗?ST也要有质量控制啊,不然岂不砸自己牌子。

网友J:
3块?有这么便宜吗

网友K:
还能再低点的,贴片封装费用低,0.13工艺芯片小,量大的话,应该比小厂的山寨货还便宜。

网友L:
山寨货谁敢买啊

网友M(2010-02-09):
STM8S103K3  每次10K  价格0.6USD/PSC.
现在原厂的交期都是8~12wks
此消息准确得很!

网友N(2013-05-06):
STM8S本来就是追求性价比的产品,,价格便宜,还有STM8S003比103更便宜,功能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103的低价格版本,才1块多钱,但是呢EEROM很容易坏,其他的不知道,103的程序可以直接烧入003运行

网友N:
要想抗干扰能力好就用ST7哦

网友O:
楼上各位都是高人,初学者进来学习,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