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电路设计。。。新人求助

楼主(2009-11-07):
刚进了一家公司。现在做电机控制模拟电路设计一块。感觉非常非常不容易。这个难和做数学题目的难不一样,感觉考虑的东西太多,而且没有清晰思路过程,及其繁杂.总之一看那些电路图我就头大.想问下初步会设计一些模拟电路需要哪些知识?(我只是看模电,以前学的忘光了)会用哪些工具(硬件,软件)。还请大家谈谈体会,一些学习经验。

网友A:
三极管,运放,场管,二极管,电容,电阻等搞明白

网友B:
和你的电机参数有很大关系,例如如果是小功率直流马达,可以选择桥式驱动。
关键地方:电机本身的功率,决定了驱动器件的参数。例如电流,耐压。
          对启动曲线的要求,也决定了驱动器件的参数。例如最大瞬间功耗,热参数等。
          电磁兼容的考虑,决定了续流回路的参数,进而决定了所选器件的参数,例如,耐压,电流等。
          为了减少对外围电路的影响,电机并联电容的选择很重要。
          另外,电机地串接的器件参数也是必须的。

楼主(2010-01-23):
就这样了~~~~

网友C:
首先还是要对电机比较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