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发送至公网IP 做端口映射的问题

楼主(2009-11-07):
老师让做GPRS模块数据收发,需要有一个公网IP建立服务器,可是学校是校园网,需要做个端口映射,我就联系了学校的网络中心,网络中心说要填一个《建立对外开放服务申请表》,如下:
申请单位

责任人

所在地点

联系电话

申请服务名称

服务器IP地址

10.10.32.101

申请服务用途

服务开通时间

开放IP地址范围

开通端口范围

这个主要是针对要做网站什么的申请的,最后两项我应该怎么填呢,我只需要做GPRS数据传输,端口范围应该怎么填呢,网络中心的人也说不清楚,求大侠们不吝赐教!

网友A:
留个qq号吧。我也在做这块呢,交流下。嘿嘿

网友B:
概念错误,你要做的是将学校公网出口的某个端口号映射到局域网101机器的GPRS服务端口上,不只是要在局域网101机器上开启GPRS服务。

网友C:
概念没错,就是要做端口映射

路由器上把公网某端口映射到局域网内某服务器上的某个端口,GPRS都从外网连接公网IP的对应端口即可,再由服务器告诉它别的GPRS的动态IP,这样就不怕动态IP的GPRS之间不知道IP了。

一定要向网络中心说清楚是做端口映射哦~

至于端口是多少,当然是看你的服务器软件用哪个端口和GPRS通讯了,实际上自己开发软件的话想多少都行的

网友D:
IP范围要填所有或者你查一下移动(如果用的是移动的卡)的IP范围是多少,端口范围只要填写一个就可以,比如5023这些只要和别人的不冲突就可以了。

网友E:
你加QQ: 568175963  我可以帮你解决。

楼主:
很谢谢大家的回复 果然还是好人多啊:D

网友F:
因为你的实验室机器是内网,用学校对外的公网映射一个端口到你的内网的某台机器上,这样你用gprs访问你们学校的公网的IP和你所映射的端口就连接到实验室的机器上了,就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