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通带滤波器的问题,请各位前辈帮忙!

楼主(2009-11-07):
仿真结果如图:波特图显示幅频特性反映以上电路是通带滤波器,但是为什么信号源的频率如何调整,用示波器显示输出波形都是21伏直流电平呢?我是初学者,请前辈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我觉得运放饱和了,你这图里正反馈应是问题所在。你把同相端反相端对调一下应该才是正确的电路。个人建议最好能用接近现实的实际型号运放去做仿真,尽量不用虚拟的理想运放。

网友B(2010-01-29):
可以把你的仿真软件发我用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