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单片开关电源与PWM波控制芯片是一个东西吗

楼主(2009-11-07):
PWM波控制芯片俺知道是干什么的,在开关电源电路里面也见过,也分析过工作原理。单片开关电源俺也听说过,但是听别人说“有PWM波控制芯片的开关电源就叫单片开关电源”。特地来求证一下是这么回事嘛???如果不是能概括一下什么事单片开关电源吗?

网友A:
不是一回事。
所谓单片开关电源,是将PWM控制部分(包括振荡器),高反压功率管,启动电路做在一块硅片上。与一般的控制芯片比较,多了功率管和启动电路,还多了若干辅助电路。

楼主:
o   懂了。那最简单的理解就是能替代开关管的那个小黑黑的芯片就是吧(例如TOP245P)!

网友A:
TOP245P是单片开关电源,TOP打头的一系列都是。
可不是仅仅代替开关管,其内容比一个开关管多得太多了。比一个开关管加上“PWM波控制芯片”还要多,别看只有六条腿(TOP221-227只有三条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