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晶体起振

楼主(2009-11-07):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用示波器来测啊

网友B:
如果的外部震荡时钟用示波器来看啊。
如果是用内部RC可以把XTAL设置成有输出的方式,同样用示波器也可以看到啊。

网友A:
恩,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C:
当然要用示波器啊,
要不你怎么能仔细观查产生的脉冲信号的参数呢。

楼主:
大概晶振起振时是几个伏特啊!

网友D:
5V的、3.3V的
指的是有源晶振

网友A:
这个用示波器都能看

网友E:
用示波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