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继电器的这几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1-07):
(无正文)

网友A:
Pick-up voltage,吸合电压(最小值)
Drop out voltage,释放电压(最大值)
Coil resistance,线圈等效阻抗

楼主:
谢谢楼上。
但是我看到其参数里面还有一个额定电压(Nominal voltage),这个电压不是吸合电压吗?
还有,线圈等效阻抗怎么这么大啊?

网友A:
Pick-up voltage是指让继电器吸合的最小电压.额定电压下继电器肯定能吸合.

线圈阻抗那么大,问线圈去

楼主:
呃。。。谢谢大牛的回答。
顺便我再问几个问题吧。
1、我看到数据手册上还有一个 initial breakdown voltage 参数,这个参数如何解释?
2、双稳态继电器是一个什么样的东东,我GOOGLE了下,没找到具体资料

网友B:
磁保持继电器吧

网友C:
双稳态继电器就是磁保持继电器,技术疑问可加QQ345861373,

网友D:
双稳态继电器:有原文件的话,让俺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