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看见有位兄弟跟我一样在搞电磁阀控制

楼主(2009-11-07):
刚刚自己弄了一电路 麻烦大家看看!

网友A:
越简单越好。
1、不用双电源,5v驱动足够;
2、如果没有相位问题,第一极不要了。

网友B:
我是新手,欣赏你的电路

网友C:
功耗能过的话,直接用三极管好了。

网友D:
看高手讲解!

网友E:
功耗低的话直接用三极管.

网友F:
网上有一个控制电路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网友G:
还是用三极管吧,也便宜的。我都是用三极管比较多,也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