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不才,帮忙指导哈衰减器

楼主(2009-11-07):
怎么调电容带宽到40M

网友A:
输出负载的电容不确定,只能用可调电容来调了

网友B:
得看后级的输入电阻和输入电容

网友C:
阻容降压?

楼主:
c1可调!6p-20p.电容大小都可调!关键是满足40M带宽!后继就是一个输出,相当于输出一个稳定电压!

楼主:
其实我看不懂是不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一次滤波?

网友A:
是频率补偿,补偿因输入电容引起高频端的衰减,
示波器的表笔就有这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