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现在有没有能不接触物体测电阻的方法或设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11-07):
不接触→隔了空气测电阻?还是电阻应变片!不可能的事情.
LZ能说说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许有其他途径解决你的问题.
接触不到还是不能接触,怕压坏应变片?晕菜

网友B:
除非你的电阻是均匀的,然后想办法不接触量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们不是手工测,而是机器自动测试,要求快速而且精确,主要是怕如果接触的话会对应变片有所损伤,接触的话,对电机或者气缸的运转精度要高,在接触到应变片时要能立即停止,但有可能没有充分接触,或者接触力大了对应变片有所损伤。:)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楼说的电阻均匀,量长度是什么意思,能否所得具体一点,应变片有大有小,主要是内部电阻丝的长短,好像量长度可能不行,现在有没有什么射线或者技术可以做到啊。

网友C:
好的测试设备,钱是省不了的

网友A:
象这类测试需要在旋转轴上装集流环,把传感器接点通过集流环上的电刷引出
类似的东东可查阅扭力传感器资料(测转轴动扭矩的东东)
或是用无线模块发射

楼主:
回复 网友A:
t叔,你好,谢谢你的建议,不过你说的不是很懂,能否详细说一下,或者传一下资料,不知道你那里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三楼说的电阻均匀,量长度是什么意思,能否所得具体一点,应变片有大有小,主要是内部电阻丝的长短,好像量长度可能不行,现在有没有什么射线或者技术可以做到啊。 ...
引用 楼主:

回头看看高中的物理教材或大学的普通物理,

也就是电阻率一致,是恒定的,其电阻与长度成正比,这样就可以测长度了。

从你的应用来看,是不现实的。

网友D:
为什么一定要接触呢?为什么不能将被测端引出来呢?

网友E:
用一个很小的单片机和应变片邦定在一起,将数据存在单片机上,或是将数据用无线、红外等发送出来
这些集成到一起的重量体积应该和应变片在一个量级上
以前上学测应变片的变化都是用电桥来测的,直接测绝对值变化可能精度达不到要求
好像还要一个应变片做温度补偿

网友A:
突然不能上传了,晕

网友D:
想传啥啊,又是大部头书么? T叔

楼主:
呵呵,t叔啊,多试几次啊,一定要上传成功啊,提前谢过了啊,也谢谢各楼朋友,不过应变片只有手指甲大小,而且是薄膜状,外接东西测量是不行的,而且我们要在几秒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是需要一直不停的测的。:D

网友A:
电阻应变式传感器应用技术 309页
电阻应变式传感器应用技术 309页
电阻应变式传感器应用技术 309页
机电检测技术 259页
机电检测技术 259页

楼主:
谢谢t叔!:)非常感谢。

网友F(2016-05-13):
很好很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