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库函数strstrf CVavr

楼主(2009-11-07):
请问CodeVisionAVR中的库函数如何使用?strstrf()
与strstr()相比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A:
strstr()
原型:extern char *strstr(char *haystack, char *needle);

用法:#include <string.h>

功能:从字符串haystack中寻找needle第一次出现的位置(不比较结束符NULL)。
http://mcuol.com/download/upfile/avrebook4.pdfAVRC库函数介绍,挺好的资料
说明:返回指向第一次出现needle位置的指针,如果没找到则返回NULL。

网友B:
名字不一样

网友B:
好像一个是处理字符的,strstrf()是处理字符串的,不太清楚,你查查使用手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C(2010-05-20):
char *strstrf(char *str1, char flash *str2) - 在SRAM 中的字符串str1 中搜索与FLASh
中的字符串str2 匹配的子字符串。如果找到匹配的子字符串,返回str1 中的子字符串的起
始地址指针;否则返回N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