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75 空载 输出电压慢慢的爬升

楼主(2009-11-08):
我用uc3875做的开关电源 2000W的 输出48V  40A
空载的时候:
刚开始第一次加电的时候 是输出电压很小,只有20V吧,还左右摆动啊,输出电感还有”嗡嗡“的响声啊
但是我用示波器探头想看看输出整流后的波形,刚把探头加上啊  就没有声音了啊
而且输出很正常  到了48V啊
但是我断电后, 再开启的时候, 输出电压就慢慢爬升直到68V才停止啊.
请问大家 有没有人碰到这种事情啊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A:
请问一下主电路是否采用了滞后臂辅助谐振电路?

楼主:
全桥啊
里面有lc谐振啊

楼主:
今天把假负载800欧姆换成110欧姆
输出电压变成20v 但是很快又变成0v
请问是怎么回事?
有经验的请指点啊

网友A:
最好能看一下你的主电路
我遇到的一种情况是加了辅助谐振网络,空载时输出电压偏高,加重假负载可以把电压拉下来,可是要加很重,发热就厉害,效率也达不到要求,最后发现是辅助谐振网络的问题,去掉了它,就可以了.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情况?

楼主:
不对啊
uc3875本来就是移相的  里面应该加谐振网络啊

楼主:
原来用sg3525做了个1000W电源 还可以啊
现在换成uc3875怎么这么难啊

网友A:
我觉得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不知道你驱动是怎么设计的?是3875直接驱动的还是用驱动变压器来做的,一般3875驱动都要用驱动变压器再用404的,你先检查一下驱动是否正常,开机后是否正常移相,我前几天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开机后电压慢慢爬升并且达不到预定的电压值,后来才发现是驱动有问题,但是听你说来好像和我遇到的问题不是很相同,你最好能够把主电路贴出来,大家好一起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