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95电压反馈TL431和PC817的组合控制问题求助

楼主(2009-11-08):
最近利用UCC3895作了一个电压单环反馈电源,主电路就是半桥三电平,采用PWM移相控制.方案就是借鉴人家的TL431和PC817组合,控制EAP的电压,从而调节移相角,最终控制输出电压,反馈部分的设计如图所示:
图中参数是设计控制输出为100V时参数(计划做到400V/10A),现在实验的现象就是电压能稳定在100V,但是就在快到100V时 ,电路波形晃动,输入电压继续上升,晃动更加剧烈(但输出电压还是100V),非常不稳定,令人不解!怀疑是PI调节参数C1 C2 R17配合有问题,基本上是根据MATLAB仿真得来的,后经实验凑试得到的.但是经过一些参数的调整,现象没有改变.弄了一个多星期实在没有办法了,恳切希望您提出自己的看法、意见.是不是方案有问题,还是参数选择有问题啊??

网友A:
带上负载应该不晃动了吧?

楼主:
一直带有负载(纯电阻20欧)输出100V时 电流为5A多一点点

网友A:
3895误差放大器最大输入电压为3.6V

网友B:
楼主做的东西真多

楼主:
呵呵,一般一般,都是瞎搞搞,望高手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感谢您的回复!
是啊 我测过 开环时 3895  EAP电压大于3.2V(小于5V)时移相角为0,占空比最大90%(死区时间0.5us)  EAp 电压为1.1V--3.2V之间 占空比随着VEAP的增大而增大
您说得什么意思 能不能具体点阿

网友A:
把R2减小到300试试,还有431上的10V电压是由辅助绕组出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