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LM2576-5输出大幅过冲

楼主(2009-11-08):
偶然情况下发现,产品中应用的国产LM2576-5在上电瞬间(输入12V),输出竟达到8V以上;在24V输入时,上电瞬间输出竟超12V;
不知道有没同行遇到过?电路原理图是标准用法,使能脚直接接地。

另注:测量发现,不是每次上电都会过冲。

网友A:
通常这种降压式芯片都存在这个问题,不管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其上电时输出电压过冲的主要原因为,在上点的瞬间,内部52K的振荡信号还没有完全形成(需具备足够的电压才能形成)。这时,在内部与非门的反相作用下,使加到开关管的基极电平呈高状态,电源电压、电流在一定时间内,会经过开关管的CE结直通到输出端,所以在输出呈现出高电压过冲现象,过冲后还有一个关断恢复过程。并且,输入输出的电压差越大,所形成的过冲也就越明显。解决这种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在5脚(ON/OFF)加上一个软开关,使开机延时一定时间(约100ms)后,才自动打开输出。

网友A:
LZ  lfc315:将电路上传看哈,好像以前我也碰到过。

楼主:
电路就是数据手册的标准用法啊。。。

网友A:
是哦,偶尔有的。后来我是利用使能(5)脚做了一个缓冲,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估计是国产的芯片质量问题吧,
还有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B:
楼主您好!我做板子用的也是这个电路(制作时在输入输出端各加了一个104电容滤波),虽然没有遇到过您这样的问题,但是有好几次出了问题:输出端的电压直接就是输入端的电压值12V,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每次都是把芯片重新焊焊直到正常为止。我想请教您:后面那个二极管1N5822是干嘛用的,是稳压还是整流或者滤波什么的?望楼主赐教,不甚感激!

网友C:
我用其他电源芯片,上电瞬间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后面那个二极管1N5822是续流二极管,看看开关电源方面的资料吧。
有没有朋友用的是国外原装的LM2576,帮忙测量一下是不是也一样,估计原装的不会有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挺严重的,使用5V供电的那些芯片非常容易出问题。

网友A:
都是一样的,信不信由你,况且原装货国内很少,价格也很高,要翻好几番。
最好的方法处理电路

网友:
国产的也要看哪家的,不同设计公司出的是不一样的,如果感兴趣的可以试试我们家的AE2576 ,绝对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qinjun1215@126.com

网友D:
我用的还好呀,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我用的也是国产的,

楼主:
LS光给个网站地址有啥用 是做广告吗?

楼主:
感觉原装货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吧?这是电源芯片设计的基本要求了,过冲这么厉害还能用么。

网友E:
一般电源变换芯片,后部不接负载的话,都会有些飘的。在使用时,加上一个固定的负载1K欧或其它,根据你的实际负载和需要的电压来定。

楼主:
楼上没看明白,不是没接负载,肯定有接负载的,是上电那瞬间输出过冲非常厉害。

网友F:
加个稳压管 限制一下  哈哈

网友G:
输出并104,瞬间电压会小些,如果需要效果好的最好选择有softstart功能IC拉

楼主:
我也想过在输出加稳压管 不过又怕2576爆炸 哈哈
17楼,输出的104估计没10个也有8个了。。。
不是没解决办法, 只是觉得芯片不应该有这样的特性;
也太离谱了。。。所以才上来嗮嗮。。

网友H:
会不会是启动负载太轻了?

网友I:
空载启动也不应该出现吧?

楼主:
通常这种降压式芯片都存在这个问题,不管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不会吧,楼上的大虾,你发现几种芯片是这样的呢?
芯片设计上这个问题不是难题啊。。。
我以为是国内做的垃圾芯片才是这样的呢。。。

网友J:
21楼部分正确

问题不是出在芯片上。输出电压的建立有一个过程,这主要因为在初期输出电压很低电感上存储的能量不能完全释放。反馈回路则无法识别这样的过程而一直一大占空比输出甚至造成电感饱和。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或限流或增加软启动电路
从图上看这个芯片似乎没有限流功能。只好加软启动电路使占空比逐步增加(注意不是延时打开)。方法其实不难,自己琢磨一下吧
此外估计把电感功率加大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

网友H:
奥妙越来越多!!

楼主:
23楼大虾,延时启动/限流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但是加软启动电路使占空比逐步增加,对于这个芯片,我真还想不出什么方法来做,因为它反馈是固定了的;大虾是否可以露一手指点指点?
如果还有想知道这个芯片怎么使占空比逐步增加的朋友,请帮忙顶顶。。。

网友A:
软启动并不一定局限于脉冲梯增一种方案,关键是要看目的和结果。凡是延迟启动、缓慢启动、电流梯增启动、电压梯增启动,只要达到减缓启动的冲击、降低初始启动瞬间带来的不良影响,这些方法应该都属于软启动。

网友J:
查了一下手册

这个芯片做软启动确实困难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芯片确实有一点不足之处(与是否国产无关)

值得注意的是,手册中用了大量篇幅提示如何选取储能电感,它的一般要求是电感的直流分量要求大于负载电流的1。15倍。对于5V3A的电源手册中建议的标准电感是PE-92108。可选取或自行绕制相似参数的电感。

实际上这个芯片本身限流点的典型值设定在5。8A上。根据电感储能公式LI^2/2:100uH的电感应该保证在1700uJ时不饱和。因此手册上的推荐值还是略显不足。依据这个原则选取电感后,其输出过冲量应该不超过150mV。

请注意设计开关电源时电感功率是必须重点考虑的一项内容

网友K:
同意26楼的提议,哪位大侠露一手?!

网友L:
上电瞬间,R1//R3与R2分压,保证这个电压高于输出电压即可实现软启动,C调整时间常数

实际上,FB端的灌电流是500nA, 1K电阻的压降只有0.5mV, 三个电阻阻值都可以增加一个数量级,便于用小电容实现

PS:最新发现,不同厂家的LM2576,其FB端口的灌入电流悬殊极大,本图只适合于500nA反馈电流的一种应用。(PowerAnts)

楼主:
不错 高手终于出现啦
思路实在是高 就是要用个电解有点占体积啊,
另外输入如果大幅度变化,如做电源干扰测试时,反馈端会否被影响?
另请教大侠,照你的思路,
你也是认为是由于续流电感饱和引起这么厉害的过冲的,而不是芯片的问题,是吗?

网友A:
30楼的电路可能会影响到正常输出电压,如果输出为5V ,使用该电路后的输出电压将变成6.23V。其实,软启动的电路在资料里面已经有介绍,建议各位在使用器件之前,多看资料,完全了解后在使用,这样就不容易出现问题。以下是我从资料上切下的采用5(使能)脚实现软启动的电路,大家可以参考。调整R1、R2、C1的值可以设定软启动的延时时间。

网友L:
re: yuanchsh
你那是那一家的datasheet?怎么俺手上这一份没这个说明?

原以为NO/OFF是需要带滞环才对,传统观念害人啦,看来datasheet不能只有一份,呵呵

不过,30楼的电路,不可能比额定值高太多,6.25V之说是怎么回事儿?

就图中的参数,输入15V以上,都可以实现软启动,启动后R3,R2,D3相连的节点电压为零,D3反向截止,FB端口从输出端吸取的极限电流是500nA,就算FB端串了100K,那也只有50mV的压降,输出电压为5.05V,这是可接受的。

参数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输入电压较低,调一下分压比就是了,保证上电瞬间D3可以导通,而且只要输入电压的纹流峰谷值小于5倍的R2:R1//R3,启动后D3会一直处于截止状态。在此范围内,输出电压绝对稳定。

最坏的情况,是环路中串入R1后,因其与D3的结电容,造成环路不稳,这只需要在R1上并一个小电容,把极点引起的相移抵消掉就行了。

书归正传,如果ON/OFF不是滞环的,能在一定范围内限制占空比,那么32楼的电路就是最省事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L:
大师你好啊!这是我用的芯片资料。

网友A:
啊啊,请大师仔细看一下LM2576的内部电路,4脚(FB)为电压反馈输入端,不是恒流源。你在输入端串上一只1K的电阻,就相当于给输出电压提升了一个基准电压值。基准电压为1.235V,基准取样电阻阻值为1K,刚好与你串上的电阻相等,所以提升的电压为1.235V,加上3.1K电阻上的取样电压值5V,所以最终输出的电压为6.235V(理论值)。

网友L:
看来不同厂家的同一器件,差异蛮大的,俺33楼中的那份datasheet, 没有内部电路图,但是有这么一个参数:feedback bias current: limit 100/500 nA

而35楼的,FB端口的灌入电流竟达到1.235mA, 天壤之别。

真是不讨论不知道,一讨论吓一跳,俺得更新俺的器件库手册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L:
这个就是你资料里面的LM2576内部电路结构图:

网友L:
注意,你这个图的右边有一个ADJ的器件,它可是没有分压的? 这不能说30楼的启动电路一无是处。
分压电阻不见得一定要用K级的,只要流过分压电阻的电流,达到偏值电流的100倍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L:
现在已经明了,LM2576是可以通过on/off的电压缓变来实现软启动,30楼的电路就失去了经济性。因为要多用一个二极管。

如果不考虑节省这一个二极管,配合LM2576-ADJ,是可以的。

器件应用的灵活性很大的,咱们不能因为器件说明没有这种应用,就不去想了,对不?

网友M:
你使用国产LM2576-5是那个品牌呀?

网友N:
呵呵,把LM2576的输出调到7.5V,后面再加一个5V的LDO 。。。

网友A:
回复 网友L:
      如果你选用ADJ型,使用FB脚实现软启动当然是可以的,但要在外部增加分压电阻或可调电阻。
      另外,个人认为如果输出电压为固定5V的话,还是选用-5型比较合适。因为ADJ型的芯片,在设计上其输出电压为1.2V-Vin。如果将输出电压固定在5V,其开关脉冲的占空比会很小,这将影响到开关电源的效率。好像LZ使用的是-5型吧。纯属于技术探讨,没有其他意思。

网友L:
这样的讨论很好啊,你为什么觉得LM2576-5,与LM2576-ADJ做5V输出,占空比后是后者很小?而影响效率呢?

只要输入输出一定,那么占空比就会是相同的

网友A:
我曾经问过一位芯片销售工程师,是他们告诉我的。理由是ADJ型的芯片要考虑到最大输出电压,所以,当输出电压比较高时,而且电流也要保证在3A,那么输出功率就增加了很多,芯片驱动脉冲的占空比,在输出功率最大时为最大,(他告诉我芯片的设计上是这样考虑的)。当输出电压下降时,输出功率也会下降,由于输出的电感量没有发生改变,所以驱动脉冲的占空比就得降低,才保证输出功率的平衡,这是我理解的。当驱动脉冲的占空比降低后,为保证输出功率的平衡,管子导通时的平均电流就要增加,这将导致在功率管上的损耗增加,引起芯片的发热(温升)增加,这也是我理解的。

网友A:
而固定5V输出在设计时,考虑到输出最大时驱动脉冲为最大,这样更有利于提高器件的工作效率。要不然,厂家为什么要生产那么多种型号,一种ADJ型不就够了吗,难道仅仅为了节省2只电阻?这也是当时我问那位销售工程师的问题,所以才有了以上的答案。

网友L:
从BUCK的原理来说,不存在这一说说法,固定电压输出的型号,只不过是在ADJ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上分压电阻而已。
ADJ并不是为了节省两只电阻,而是为了灵活地得到不同需求的电压输出,弥补固定输出3.3V, 5V, 12V应用上的不足,而后三者的推出,只是为了方便用户,毕竟这三组电压的需求是最常见的

网友A:
也有道理,那除非调整电感量。

楼主:
上面几个都是高手啊,而且一个帖子还讨论得那么细致;
我也觉得42楼的说法有点不合理,同样的输入和输出,固定输出和可调输出的占空比应该会差别不大的?!
2576的5脚应该只是开启和关闭输出的吧,不能控制PWM的占空比吧?

楼主:
回41楼 yewuyi
我的输出电流很大,短时间会有2-3A,不能用LDO,那样不论成本还是效率都不划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做过开关电源的人都应该知道的,除非没有干过,那就有可能不知道。

楼主:
有可能是我不知道,我不是专业做开关电源的,多谢指教。

楼主:
不过我觉得楼上说的是AC/DC转换里为了适应电压范围而调整变压器的电感量和占空比的做法,跟现在说的有点不一样吧?

网友A:
原理上是一样的,输出功率与输入电压、电感量(应该是导通平均电流)、开关频率的关系最大。

网友O:
留名晚上细看。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偶也没干过,来学习的,能不能麻烦你贴一个图,多谢!

网友P:
mark一下
两年前用过,但没想这么深,当时是用lm324启动lm2576的第五脚的,没有出现过冲现象

网友A:
回复 网友K:
啊啊,你要个什么图呀,那方面的?

楼主:
yuanchsh 朋友:
输出功率与输入电压、电感量(应该是导通平均电流)、开关频率的关系最大。
这个我是非常同意的;
不过你在42楼说的意思好像是在同一个电路上,把2576-5换成2576-ADJ且输出也调到5V,占空比就会明显改变,这个我就很迷茫了。。。
修改:不好意思,把2576打成2676了。

网友A:
啊啊,回楼上。开关电源的电感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P=输入功率,乘以效率后=输出功率;
U=输入电压;δ=管子导通时间;T=周期时间;L=电感量;
通过以上公式,相信不难看出输出功率与个参量的关系。当输出电压降低时,而输入电压、开关频率(即T)、电感量不变的情况下,那么δ(相当于占空比)是不是呈指数下降的呀?

楼主:
呵呵 你说的是输出电压变低了的情况啊?晕,可你在42楼的意思让人理解是输出不变的啊;

在此,多谢 PowerAnts 和 yuanchsh 等高手的指教了。

网友A:
啊啊,那可能是语言表达的不清楚!

网友Q:
长见识了,同意yuanchsh

楼主:
要是没有人需要说什么,俺就要结贴了。。。

网友R:
嗯。。终于可以看到几个高手出来研究一下了。。来这里这么久。都好少看到高手出来发话。。。。长见识了。。高手多点发话呀。。我们这些低手才能多看看呀。。

网友S(2010-01-18):
缓冲是起软启动的作用

网友T:
我使用小日本的可调压DC模块KIC-125也有类似的现象,但不是每次都出现。看来还是不能迷信啊。

网友U:
学习了,哈哈,高手不少!

网友V:
我之前也碰到过过冲的问题,忘记是哪一颗芯片了

网友W(2010-10-17):
回复 网友B:

那个叫续流二极管.
工作原理:
   当内置开关管关断时.存储在L里面的能量.因为电动势的改变.左边为负.二极管单向导电性.而导通.将L内的能量释放出来.

网友W:
回复 楼主:

可以在Vout那里接一个6,2V的稳压管至EN.
EN端再接个电阻对地..可以有效的因过压而把内部关断.加速稳定输出电压.

应该是输出稳压电路的速度不够快.

网友X:
是好帖子啊啊!!!!

网友Y(2011-03-14):
高手。。。我一直都是再加一个稳压二极管
台系单片机不加稳压管的话就会烧掉。
PIC的加不加都无所谓

网友Z(2012-11-09):
留名,难得一见的技术贴

网友AA:
LM2596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网友AB:
第5脚接阻容软启动……

网友AC:
在输入端加一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试试,例如5D-11等,个人感觉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