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XP 2004 PCB布线时,导线和器件焊盘距离冲突??

楼主(2009-11-08):
PROTEL DXP 2004 PCB布线时,用导线将两器件相连时,第一个器件连出的那段导线变成绿色,连到第二个器件的焊盘上时可以靠近,但连不上。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网络不同,按规则不允许发生电气连接。
应保证需要连接的焊盘属于同一网络,
或关闭该规则(直接画板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直接画板的,没有画原理图,所以也没有网络,但是我不知道在那里关闭那个规则啊,请问你能给我说一下吗?

网友B:
第一步:design--netlist--edit netlist
第二步:双击焊盘过孔加入网络就可以了

网友C:
对啊,如果是双面板,就该过孔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