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9-11-08):
经常看到朋友有问到这一个错误,"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下面我们以一个会员朋友遇到的问题为例讲述解决方法,其实非常简单。首先我们从错误提示的字面意义上来理解,是“标签引用错误”,就是说下面提示到的量引用出现了错误,要么输入错误,要么未定义。我们可以根据提示一个一个解决。

网友(2009-03-23):
上图中的第一个错误,显示第一次引用的文件是“ C:\ti2000\myprojects\led18\Debug\DSP28_InitPeripherals.obj”,说明这个量首次出现在“DSP28_InitPeripherals.c”。我们去这个文件看看,下面是截图:

网友:
我们可以看到,确实引用了函数InitEv(),那InitEv()函数的定义在哪呢?一般按照习惯,InitEv的定义会放在文件DSP28_Ev.c文件里,我们再到这个文件中看看,如下图所示:

网友:
我们会发现里面原来没有InitEv()函数的定义。解决方法是添加这个函数的定义。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错误,显示第一次引用的文件是:“ C:\ti2000\myprojects\led18\Debug\LED.obj”,说明这个标签第一次出现的地方是LED.C文件,打开该文件,找到这个标签所在的位置:

网友:
发现在这里,引用时写的是:InitPiectrl ,然后我们再到这个函数定义的文件DSP_PieCtrl.c文件,我们会看到,定义时这个函数是:InitPieCtrl,我想大家应该看到哪里出问题了吧。

网友:
第三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是一样的,都是由于自己笔误写错了字母,导致定义的量和引用的量不一样了。

还有一种情况,我们换一个LIB文件看一下会出现什么错误:

网友:
同样是rst2800_ml.lib文件,只是一个是CCS自带的,一个是例程中的,我们会发现多了两行奇怪的变量错误。反推过来,遇到这种看不懂的变量错误的时候,建议换一个LIB文件试试。

通过这个例子,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养成根据错误提示来分析问题的习惯。有些问题我们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分析来解决的,要多想想,呵呵。也希望大家能够把经过自己的努力所解决的问题,总结之后同大家分享,这样我们能够帮助到以后的朋友,也能够为这个领域技术的发展献上自己一点点的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