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的天线的文件如何转成protel可以用的

楼主(2009-11-08):
我在做zigbee试验,想用pcb天线,可是文件就是无法导入到protel,那位大牛帮兄弟一把转一下,多谢

下面是连接

http://focus.ti.com/general/docs/lit/getliterature.tsp?literatureNumber=swrc062c&fileType=zip

网友A:
里面的文件格式是PowerPCB的。网络上有很多关于如何将PowerPCB格式的文件转换为protel格式的文件。350好像就可以,你可以 百度一下,也可以谷歌一下。

网友B:
用ad6直接转,把powerpcb存为低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