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与PC串口通信 74lvc245

楼主(2009-11-08):
TMS320f2812+MAX232,它们之间用74LVC245做电平转换,这样行吗???
哪位大侠做个DSP的SCI通信,是怎么实现的???谢谢了!

网友A:
没用过,可以直接用MAX2332

楼主:
好像没有你说的这款!
是MAX3232吧?3.3V供电?

网友A:
恩,是错了应该是MAX3232

网友B:
F2812 都留有串口 SCIA 和SCIB 直接和MAX3232 就能相连,怕坏的话,自己设计光耦
多看看关于F2812电路原理图,上面很多都有!

网友C:
应该不用电平转换

网友D:
F2812 都留有串口 SCIA 和SCIB 直接和MAX3232 就能相连,怕坏的话,自己设计光耦
多看看关于F2812电路原理图,上面很多都有!
引用 网友B:

嗯,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