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体会到使用STC11F01是多么的痛苦了

楼主(2009-11-08):
电路是很简单
使用一个空白的STC11F01按照下面的图连接起来
通电之后LED有时亮,有时候不亮
那么引脚的电平是不确定的,
有时候是高电平,有时候是低电平
那么上电的一瞬间会有短暂的脉冲出现,
程序还没有执行之前有误操作
这个是不允许的事情
跟AVR的mega8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AVR的mega8默认是输入,引脚的状态完全是依赖外部的条件

网友A:
STC11F01没有用过,以前用STC89C52的时候,STC单片机出厂默认是有一段流水灯的程序的,你应该把你的程序烧写进去才可看到IO口的状态。

网友B:
你说的“空白”并不空白啊!最好从新写个程序,直接控制P1.7就好了!一直给个高电平或一直给个低电平,那不就明白了!

网友C:
出厂送一段流水灯程序?挺有个性的,呵呵

楼主:
你说的“空白”并不空白啊!最好从新写个程序,直接控制P1.7就好了!一直给个高电平或一直给个低电平,那不就明白了!
引用 网友B:

3楼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一直给个高电平  输出当然是高电平
或一直给个低电平,输出当然也是低电平
我的意思是说
单片机上电的瞬间
还没有来的及操作IO,没有来的及配置寄存器的瞬间,哪个时候IO的状态不确定
会有个短暂的脉冲出来

网友D:
又不是stc一家有这毛病,atmel的AVR不闪,可他的51也是一样闪。估计51系 I/0口上电过渡状态都是个头痛的事。STC11系列还算是有个解决办法的,可以让上电时I/O稳定为低电平,代价是高电平驱动时要额外多几毫安电流。具体你去看他那乱七八糟的DATASHEET,但最少可以让你的LED上电不闪。

网友E:
接个电容应该就解决了。

网友F:
你买的是老姚的STC单片机吧,老姚从IC厂拿来芯片后,自己写BOOT时候也写了一个跑马灯进去了.呵呵.

网友F:
现在差点被老姚气死了,一个月60多K的用量还老斯负俺.

网友G:
上电默认状态是什么以及怎么避免不确定状态本来就是应该再系统设计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事情

网友H:
老妖是谁?

网友I:
楼主,STC烂是没错,不过这次多半是你自己的错了。复位不可能做到端口状态不定,检查下你的复位是否可靠,有没有没有考虑到的临时状态。

楼主:
我记得香水城曾经说过STM32F的引脚在复位后是高阻,ATMEL的mega8复位之后是输入状态,
IO口在复位之后呈现高阻状态,这才是黄道
如果是高电平,就大错特错
如果电平不确定,就是罪家一等
of course there is no relationship between ST and STC.

网友J:
我用过STC11L01,好像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哦~

网友K:
大部分的CPU复位的时候IO口都是输入状态的。/

网友L:
擦FLASH试一下咯

网友M:
楼主连资料都没有看明白,就在这里乱加批评,实在是没有精益求精的态度.
你应该查清问题再说,我告诉你,就电平不确定,最没可能的就是单片机的问题.你应该查查你的电路与程序.

网友N:
51的IO口是准双向的,没有独立的输入状态,复位期间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O:
楼主说的是对的,这确实是它的一个问题,你就看他那乱七八糟的数据手册就知道了,这是个野种单片机,建议慎用

网友P:
18楼说的对。stc不是什么好单片机,但是它的出货量也是不少的。好歹也是款便宜好用的单片机,不能把它当马桶,什么大粪都网里倒。

网友Q: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但设IO为强上拉就好了。STC规格书说不明不清楚,有点乱七八糟的。可以用多少频率晶振也说不清。我现在也搞不外部中断怎样用,我一用就跑飞。

网友R:
可能还是复位不正常引起的,老姚现在赚钱都来不及怎么会还会那么有时间去帮你写跑马灯程序,呵呵!!!

网友S:
闪烁现象并不是STC独有的,其它的如89S5X等也同样有这种现象....

网友T:
我记得香水城曾经说过STM32F的引脚在复位后是高阻,ATMEL的mega8复位之后是输入状态,
IO口在复位之后呈现高阻状态,这才是黄道
如果是高电平,就大错特错
如果电平不确定,就是罪家一等
of course there is no rela ...
引用 楼主:

-----
没看过51的手册?

网友U(2011-05-09):
你好,可以指导下吗?lqkzyn@126.com,有开发板没有?

网友V:
LZ测试有问题。

另外,在这里BS复位除数高电平的51,就是BSINTEL啊,这是INTEL定的规矩,各家51都是兼容的。

另外,在80年代开始8051还是做出了各种工业应用于全球,那时候,貌似还没有AVR、ARM。。。

网友W:
对LZ无语!自己想办法或换掉这种单片机!

网友X(2011-06-19):
STC11F01的单片机哪个哥哥熟不?能**不?

网友V:
STC的MCU出厂前封装测试是100%测试的,最后下载的测试程序就是跑马灯程序,这个程序可以让用户在自己的板上检查硬件是否能够让MCU正常工作。

用户自己写一短简单程序,就一条行代码:
void main(void)
{
   while(1);
}
这样没有对任何IO操作,然后下载都MCU,用多踪数字示波器(2踪或以上)测量,触发用电源上升沿,看IO在上电时是否有不确定的定平。实际测试会发现不会出现的。

几乎所有各个51厂家的MCU,都是上电默认准双向输出高的,这个是INTEL在70年代定的标准。
51的准双向口不是落后的结构,80X86等好象都是这样的,做总线时容易简单。
从偶个人使用来说,比如用软件模拟I2C访问时,对于PIC、AVR等等,要不断的切换输入输出,而51就不需要。所以,我觉得PIC、AVR等,应该支持准双向口才好。
偶认为,现在的MCU,不能做准双向口(至少可以做OD输出也行)的话,是有缺点的了。

网友Y(2013-09-09):
29楼正是我想说的!
LZ可以用FF填充全部代码区烧入STC11F01,然后用多踪数字示波器(2踪或以上)测量,触发源用电源上升沿,看IO在上电时是否有不确定的电平。实际测试,你不会发现有任何不确定电平现的。

网友Z:
引用 网友I:
楼主,STC烂是没错,不过这次多半是你自己的错了。复位不可能做到端口状态不定,检查下你的复位是否可靠, ...

烂?我到觉得STC的片子挺奈艹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Y:
29楼正是我想说的!
LZ可以用FF填充全部代码区烧入STC11F01,然后用多踪数字示波器(2踪或以上)测量,触发 ...

实际上如果电源滤波电容较大,电压上升很慢的话,会出现不确定状态的,断电时也会出现不确定状态。

网友Y:
引用 网友AA:
实际上如果电源滤波电容较大,电压上升很慢的话,会出现不确定状态的,断电时也会出现不确定状态。 ...

这个很好解决,上电复位电路时间常数给的足够,什么都看不到了。

网友AB:
你没有明确说你的测试条件
95%以上可能是别的因素造成的
stc的片子虽然有毛病, 但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AC:
stc 好像用在低端 价格便宜的比较多吧
我做PIC单片机 那么大的量, 优势很明显的, 也遇到很多客户用stc的,   但用PIC的 都可以来了解我们。。。不会让你失望 QQ:909822209

网友AD:
STC用过一次,现在改用其它品牌了。

网友AE:
stc我已用5年了,么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AF:
给IC写个初始化程序

网友AG:
标题“我现在体会到使用STC11F01是多么的痛苦了”,原因竟然是“使用一个空白的STC11F01”,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也感到很痛苦。

很想知道楼主的系统里,使用的单片机是不是都空白的。

网友AH:
引用 楼主:
我记得香水城曾经说过STM32F的引脚在复位后是高阻,ATMEL的mega8复位之后是输入状态,
IO口在复位之后呈现 ...

对于STM32F ,复位期间和刚复位后,复用功能未开启,I/O端口被配置成浮空输入模式(CNFx[1:0]=01b,MODEx[1:0]=00b)。

网友AA:
引用 网友Y:
这个很好解决,上电复位电路时间常数给的足够,什么都看不到了。

不是这样的,上电时间很长的话,单片机未进入工作状态的话,再长的复位信号也是没用的。比如,工作电压为4.5-5.5V的单片机,电源电压从0v缓慢上升到2.5v,在这期间,并不是一个复位电路就能搞定的。
一般来讲,上电还好一些,断电时,这个问题可能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