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和 PFC 芯片问题

楼主(2009-11-08):
PWM ------> 脉冲宽度调制
PFC   ------> 功率因数控制

二者的IC是否有共同之处 ,在电路的连接方面,也是同样的呢 ?
感觉这二者都是控制开关管来达到目的的.

网友A:
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使用的芯片也完全不同。而且,二者并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
当然二者都是用控制开关管实现的,但控制策略完全不同,电路的联接则完全不同。
可以说PFC使用了PWM作为其控制方法。

楼主:
谢谢回复 .
PFC接近于1 为最好 ,也就是有效功率与视在功率的比值:CosØ 接近于1  。 那么对于AC- DC ;DC-DC两种开关电源 ;是否就是说 :只有AC-DC电源需要用到PFC电路,DC-DC就不需要了呢 ?
还有有源PFC芯片是控制电路中那一段呢 ?

网友B:
唉...

这是两块不同的电路块,PFC消除对电网的影响,然后才是正式的电源降压转换

网友B:
建议LZ先去看书或者上网看下基础的**

你的问题就好像一个幼儿园小朋友问万字和万言书有什么区别一样,别人根本没法回答,说了你也不懂。

楼主:
其实是我手上的一份电路图 , 我看不明白 . 我之前也认为是这样的.
AC电经过EMI,整流 ,滤波后 ,再经过一段PFC 电路 ,然后才是下面的半桥拓扑电路 . 对吧 ?

网友A:
3楼问题有意思,直流供电,有功率因数这一说吗?
6楼显然不对。你连有哪几部分还没有看清楚呢。

网友C:
6楼说的是有点问题,如果是整流、滤波,那还要PFC干吗啊

网友D:
6楼说的是 单级的PFC电路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