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音多频收发

楼主(2009-11-08):
双音多频收发电路,用一个MT8880HT9200+HT9170,那个性能好呀?差别大不大?

网友A:
HT9200+HT9170这个好, 价格低.8880现在好象用得不多,特别是贵

网友B:
性能差别不大,价格HT的便宜。

网友C(2009-12-28):
去年做过这方面的芯片选型评估工作,HT的芯片,DTMF的解码正确性只能保证到-118dbm,如果选用BU8872的话,性能就会好很多,解码正确性可以保证-121dbm,不过HT在08年的时候是1元多,而BU8872是5元多,具体如果选择,还需要你自己去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