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音多频收发

楼主(2009-11-08):
双音多频收发电路,用一个MT8880HT9200+HT9170,那个性能好呀?差别大不大?

网友A:
8880只有5V的,9170有3V的。
理论上8880好些,不过市场上那5,6块的是真货么,搞不清。
9170用过1K多,没碰到什么问题。
高端应用都用DSP,低端随便吧,如果是3V系统还只能选9170

楼主:
8880只有5V的,9170有3V的。
理论上8880好些,不过市场上那5,6块的是真货么,搞不清。
9170用过1K多,没碰到什么问题。
高端应用都用DSP,低端随便吧,如果是3V系统还只能选9170 ...
引用 网友A:

编码的9200怎么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