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Linux入门与实践] AXD Debugger调试进不了Main函数

楼主(2009-11-08):
我用AXD Debugger调试的时候,调入image文件后箭头指向 b ResetHandler
这个复位异常处,现在一按go就跑别的子函数里去了,而不是Main函数(我在Main函数那设置了断点)。而厂家自带的程序为什么就能一运行就跳到Main函数。启动代码是直接用的厂家的,入口点地址也设置对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我要补充一下,我用单步运行的方式,发现程序是在启动代码中的初始化堆栈部分出错了。
   bic r0,r0,#MODEMASK|NOINT
    orr r1,r0,#SVCMODE [}
    msr cpsr_cxsf,r1          ;SVCMode
    ldr sp,=SVCStack
单运行到msr cpsr_cxsf,r1    ;SVCMode  初始化管理模式堆栈时,再按单步,程序就变成全速运行了。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我好像也遇到过,搞的我每次都要修改一个串口输出的语句,看看是不是烧进去了。。

我记得我是将file 里面先unload image ,然后再load image。。是.axf的文件
另外在options--》config interface 里面的general  下 target选择attached:....
                                                            session file把reload images选上
                 config target里面选中 h-jtag的dll。。。。应该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主看一下混合模式下,代码是否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什么是混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