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器图

楼主(2009-11-08):
看标注说是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小弟有点看不太明白,哪位大侠能帮小弟分析下该电路的具体工作过程,图里面的C21起什么作用啊?还有就是输出端的上下拉电阻是什么作用?

网友A:
估计是耦合吧

网友B:
C21A:隔直电容,隔直通交
R51、R52静态偏置(偏置到电源电压的一半)

楼主:
x老大,那这里如果是把C21方向反过来,与现在有什么不同呀?
还有就是把R51.52去掉有什么影响?
我是新手,就这个电路,您能帮我完整的分析一下吗?
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C:
搬个凳子听老X分析……

网友B:
自己去想!

都是最基本的电路和元件

网友D:
电解电容啊,直流上,哪个方向电压高,正极在哪边。人家要输出信号在一定直流电平之上的,所以才分压玩

楼主:
唉,当个新手不容易啊,只能慢慢来了。:)

网友E:
让我们一起成长吧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假如R51、R52电阻不是那么大,而是1K,会对C21产生什么影响?

楼主:
这也是我想要知道的结果,呵呵,新手万岁。

网友G:
x老大,那这里如果是把C21方向反过来,与现在有什么不同呀?

仅仅从电容的角度看,没啥关系。但是从电容器的角度看就有关系了。因为C21是电解电容器,所以是要按极性要求正确连接----电容器正端必须接在电电压较高的一端。

本图,C21左边是接双电源的放大器,基本电压(没有信号时的电压)为0,而右边则为AVCC/2,所以,按规定要按图中的方法连接。

如果非要问反过来有什么不同?那么可以这样说,反过来的话就容易损坏。具体原理从略。

网友G:
还有就是把R51.52去掉有什么影响?

这个不能回答。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下一级电路考虑的事情或信号输出目的所要求的事情。

网友G:
帮我完整的分析一下吗?

完整分析已经没多少必要。
其实,你只要去掉CC5、CC6、CC7、CC8、RR3和RR4之后,就容易看出它是一个XX滤波器。

网友H:
压控电压源(VCVS),大学的书上明明就有的。
俺8年没整滤波器了,都还记得,不知道现在的学生都学的啥?
电脑帮了人们的大忙,也害了不少人

网友I:
新手不容易啊,一起努力...

楼主:
感谢诸位了,呵呵,小弟很菜,但还是努力的,谢谢。

网友J:
压控电压源(VCVS),大学的书上明明就有的。
俺8年没整滤波器了,都还记得,不知道现在的学生都学的啥?
电脑帮了人们的大忙,也害了不少人
引用 网友H:

是大学扩招帮了大学职工大忙,也着实毁掉了一批热血求学者.

网友K:
新手们一起努力!

网友L(2010-05-19):
滤波器设计刚开始,真是没有头绪啊!!!老大们给予力量吧!!!!

网友M:
各位老大就帮忙分析一下嘛,这不是菜鸟园嘛,谁还不是这样走过来的!

网友N(2010-07-12):
回复 网友J:
那也不能完全这样说,高等教育全民普及还是有必要的。问题出在企业,他们招聘看学历,导致中国的高校毕业门槛很低。而据说美国的大学入学很容易,而中途的退学的很多,能毕业的都是精英,所以他们的大学毕业生素质高。尽管如此,大学生学得好的也有不少的,我刚毕业,深有体会

网友O:
万事开头难啊。

网友P:
楼主很好学,支持下:handshake

网友Q(2010-09-17):
耦合电容

网友R:
防止右边的信号流到运放,同时那两个电阻分压是为了加偏置。

网友S:
c21,只用做耦合去直流而已,因为347可能输出直流,而节点ADCH1的直流在电路中设计为AVCC/2(当然这还与负载有关,一般adc转换芯片的输入阻抗很高),若不加电容的话会影响ADCH1该点的直流,而影响ADC转换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