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赋值的问题

楼主(2009-11-08):
bit a=1;char b;   a=~b;为啥a的值一直不变  但是编译器提示还没有错误

网友A:
b没有赋值。

网友B:
为啥a的值一定要变?!

楼主:
这个是做频率用的 所以一直要变  我就是不明白 a的值为啥不变呢

网友C:
两个变量的类型都不同,可以相互赋值吗?要是可以的话,把~b的哪一位赋给a?还有b没赋值,那它的值就是个不确定的数。这样做有意义没??

网友D:
b一直没变a如何变化呀?做脉冲那就直接a=!a;就完了呗,还拉个b做啥呀?

网友E:
应该是把b的最低位取反后赋给a,就像把int类型的变量赋给char型的变量只是把int低位赋给它一样!
int b = 0xFF00;
char a;
a = b;//a =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