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电池怎么会有寿命呢?

楼主(2009-11-08):
查了很多资料。

一般都只有一句话:
Most commercially available solar cells are capable of producingelectricity for at least twenty years without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efficiency.

就是20年寿命。但是根据太阳能电池的原理,寿命应该是无限的啊。特别是单晶太阳能板,不就是一个平板PN结吗,怎么晒晒就不能用了?难道PN结也有寿命?

不解.

相关资料:
http://en.wikipedia.org/wiki/Solar_cell

网友A:
什么都系都有寿命!

网友B:
半导体器件的原料是高纯硅,杂质含量不足百万分之一,器件的制作过程中,惨入了一定浓度的离子,形成的是化合物,随着封装器件的老化,其它离子会逐渐进入器件内部,影响器件的性能,当器件性能下降到某种程度,便失效了,寿命不只跟时间有关系,还跟温度等条件有关系

网友C:
岩石都能被风化何况这个乎。

网友D:
4楼的 有道理

网友E:
同意,不过很失落,要是能用一辈子就好了,家里装上太阳能电池板,就不用电力局的电流

网友F:
日本现在是自己太阳能发的点可以倒卖给供电公司的,他们对这个好像比较重视

网友G:
可是在中国楼顶归谁呢?

网友H(2009-12-12):
太阳能电池 分3种封装形式 最短寿命1年 次之2-3年 玻璃封装的那个我用过 小日本产的设计寿命20年 我们已经用了5年没出问题

网友I:
中国楼顶归国家,你要用,你就要交钱,看着好了,以后吸口氧气都要给钱.上次那个广东的什么专家说,二氧化碳排放要向老百姓收钱呵呵

网友J:
太阳能电池的寿命受封装方式,安装位置等很多因素的影响

如果部分有阴影遮挡,会产生热岛效应.光照不均匀的地方也有,但是不大
那块区域有电流流过, 就会产生热,久而久之就会损坏太阳能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