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IAR里如何实现逐位数据输出

楼主(2009-11-08):
我是在IAR编译器里想实现I2C数据传送。用C如何实现一个字节在一个普通I/O口逐位输出,输入。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I2C数据是啥?

网友B:
就是个IO口模拟I2C读写,AVR自己都带了这个I2C口,一个I2C口理论上可以接256片I2C口的芯片,还不够你用啊,还要去模拟,累不累啊

网友C:
#define     DO_setHigh()    ( PORTD |=   ( 1<<0 ) )
#define     DO_setLow()     ( PORTD &= (~( 1<<0 ) ) )

void ShiftOut( uint8 temp )
{
    uint8 i;

    for( i=0; i<8; i++ )
    {
        if( temp & 0x80 )
        {
            DO_setHigh();
        }
        else
        {
            DO_setLow();
        }

        temp <<= 1;

    }
}